ADUM5230ARWZ 器件的作用

楼主(2022-04-16):
各位前辈老师好,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ADUM5230ARWZ 这个器件是做什么用的,它的分类是“数字隔离器 Isolated Half-bridge Gate Driver”。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609/ADuM5230-1503733.pdf 这是它的datasheet,哪位前辈老师能给我讲解下,它的作用用途,以及应用的领域是啥吗?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粗浅理解,是不是说,送个电源进去,出来以后,就变成是隔离的电源了?例如说,我接个15V到这个芯片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芯片出来的15V,这个出来的15V就变成隔离的15V了?

网友:
带集成高侧电源的隔离式半桥驱动器

用于驱动MOS半桥,并且自带隔离电源

应用领域就是不差钱的MOS或IGBT栅极驱动,汽车,电机驱动,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粗浅理解,是不是说,送个电源进去,出来以后,就变成是隔离的电源了?例如说,我接个15V到这 ...

是的,隔离电源,不过一般电流不是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粗浅理解,是不是说,送个电源进去,出来以后,就变成是隔离的电源了?例如说,我接个15V到这 ...

它的隔离电源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输入是5V不是15V,它隔离的同时升压到1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隔离电源,不过一般电流不是太大

感谢前辈老师的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隔离电源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输入是5V不是15V,它隔离的同时升压到15V输出。 ...

谢谢前辈老师,您热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隔离电源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输入是5V不是15V,它隔离的同时升压到15V输出。 ...

老师,根据您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输入一个5V进去到这个芯片的VDD1管脚,然后它出来的VDDB管脚是15V,那么它还有一个15管脚VISO又是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根据您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输入一个5V进去到这个芯片的VDD1管脚,然后它出来的VDDB管脚是 ...

看datasheet第7页Pin Function Descriptions

VDD1是5V输入。
VDDB是VOB这个输出的电源,这个也是个输入,给5V的同时也需要给这个15V,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二极管从VISO给VDDB供电。
VISO是它内部自己从VDD1转换出来的15V隔离输出,这个是给VOA这个输出供电的。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老师的耐心解答,其实我有看过 Pin Function Descriptions,只不过看不懂,所以才来提问请教的,很开心能遇见热心的老师。

那么我总结一下您的描述,用我自己的理解描述一下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器件,需要两个输入电源,1个是 VDD1的5V输入,另一个是VDDB的15V输入;
然后,真正输出的隔离电源,是从VISO管脚输出的,所以这个脚输出了15V的隔离电源,以作后用;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对的,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类似这样的器件,有没有更小点的封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老师的耐心解答,其实我有看过 Pin Function Descriptions,只不过看不懂,所以才来 ...

是这样的,带隔离电源的尚未看到更小封装的,它这个尺寸很大程度上与它的隔离有关系,就是要拉开间距的,另外如果不是真有这种隔离的必要,不要用这种东西,价格实在不划算,现在也容易买不到或买到假货。

编辑补充:
无论何种器件,datasheet的英文单词范围都极其有限,这个英文是一定要搞定的,看到词就查,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怎么的也比看中文资料然后被坑几个月都找不出问题所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带隔离电源的尚未看到更小封装的,它这个尺寸很大程度上与它的隔离有关系,就是要拉开间距的, ...

好的,谢谢老师的指导建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