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CM4 开源硬件平台 求资源

楼主(2022-04-17):
隔离封闭在家半个月了,找点事情干,大家有CM4扩展板的资源吗?

起因:
前面树莓派价格狂涨,4B基本没货,3B都炒翻几倍了,
前两天,一个做贸易的朋友得的小道消息,有一大批CM4的板子出来了,
部分芯片缺,主要是emmc和WIFI部分,消息待验证。

想练练手,学习点东西,以后有想法的时候,
可以自己改,不依赖固定的开发板了。

一下子画个平台,好像精力不够,
想画个基本款的扩展版先,东西一点一点的扩展,
先从基本的电源,USB,网口,HDMI,SD卡入手

这里看了个微雪的扩展板,各种都有,很赞
https://www.waveshare.net/shop/CM4-IO-BASE-A.htm

开源版主大大貌似发了个主题贴就失踪了,
各位大佬有相关的资源吗?有资源的分享下,谢谢
如果消息被验证了的话,有兴趣的可以一起 玩一阵了

网友A:
先来个官方IO板的PCB文件,要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因为图纸不止是在第一象限。09打开只能看到第一象限的东西。21版打开全能看见

网友B:
这种封装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来个官方IO板的PCB文件,要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因为图纸不止是在第一象限。09打开只能看到第一象限的东 ...

收到,研究下

网友C:
一批CM4的板子   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叫什么名字

这个
DF40H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批CM4的板子   卖吗

朋友也是小道消息,都没见到货
说的像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也是小道消息,都没见到货
说的像是真的

我做的板子  没CM4了

网友D:
最近入门了下pyQT5 ,在win和Ubuntu下都可以跑了
如果要弄到这些什么树莓派的小板子,是不是上面跑linux,然后配置好环境基本就可以了?那些什么其它派或者RK3288、全志H3之类的板子是不是都可以跑了?有推荐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板子  没CM4了

厉害了!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硬件平台的雏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入门了下pyQT5 ,在win和Ubuntu下都可以跑了
如果要弄到这些什么树莓派的小板子,是不是上面跑linux, ...

全栈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入门了下pyQT5 ,在win和Ubuntu下都可以跑了
如果要弄到这些什么树莓派的小板子,是不是上面跑linux, ...

要确认一下是否支持python,树莓派的系统我输入指令看了下是支持的。

我手头有公司买的CM3的金手指核心板,看了下价格居然现在要1000多,什么鬼这么贵,炒货的人厉害。微雪的底板不错,公司买了一个在另一个人手里用,我也想买个回来玩。

网友:
微雪这个板我有,挺紧凑,硬盘可能只能买二手

订了homeassistant官方的板,感觉挺不错,可以用长硬盘,内置rf模块适合做智能家居

网友E:
这是我做的,可以挂25个硬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做的,可以挂25个硬盘。

25个硬盘,使用接口芯片把PICe转成SAT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个硬盘,使用接口芯片把PICe转成SATA吗?

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先来个官方IO板的PCB文件,要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因为图纸不止是在第一象限。09打开只能看到第一象限的东 ...

AD16也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AD16也打不开

官方cm4底板,应该是kicad格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做的,可以挂25个硬盘。

搞这么多硬盘干啥用的,当服务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官方cm4底板,应该是kicad格式的吧。

但是能打开四分之一 ,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是能打开四分之一 ,奇怪了

切换3D可看全图
或者广告20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3D可看全图
或者广告20可以打开

3D确实可以 ,返回2D就只能显示一部分

网友:
KICAD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做的,可以挂25个硬盘。

还有大量入chi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