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硅胶情趣玩具 之 Blender 入门教程

楼主(2022-04-17):
打开 Blender 后,首先按快捷键 A 选择所有项目,包括默认的立方体,然后用 Delete 键将它们全部删除。

然后添加 Spheres 和 Cylinders,并按 N 显示 Transform 面板以精确设置所选对象的坐标和大小。(单位不重要,可以在最终导出时指定。)

移动位置更常用是通过使用 G 快捷键完成,然后输入 X Y 或 Z 字母,然后使用键盘输入数字以进行精确移动。
(输入 X Y Z 字母时,可以使用 Shift 键,例如 Shift + Z 选择 XY 平面。)
(类似于 G 快捷键,S 是改变大小,R 或双 R 是旋转。)

所需的形状已在下方组装,您可以随时使用 Z 快捷键切换到线框视图以查看隐藏的细节。
(在后面提到的编辑模式下,您也可以切换到线框视图,以便选择从当前角度看不可见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在底座上添加一个斜面。首先选择底座,然后通过 Tab 键切换到编辑模式。
按住 Ctrl + Alt 并左键单击选择图中的圆圈:

然后使用快捷方式 I 创建一个新的小圆圈:

最后,您可以将原来的圆圈向下移动,使用 G 快捷键,然后使用字母 Z 来限制移动方向:

编辑方法有很多种,以上只是其中一种。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圆圈,直接通过 Ctrl + B 创建一个斜角。

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循环剪切”快捷键添加边:Ctrl + R。
默认情况下会添加一条边,您可以输入数字或滚动鼠标滚轮来修改添加的数量。移动鼠标可以选择添加边的方向(水平或垂直)。
(“循环切割”通常会尽可能地切割。如果你想避免切割一些多边形,请先按 H 隐藏它,进行切割,然后按 Alt + H 取消隐藏所有内容。)

接下来,为了方便后续操作,我们需要通过布尔运算将连接的对象组合成一个整体:

应用后,您需要删除重复的对象。重复以上操作,最终结果为:

接下来,创建一个 Cylinders 并通过布尔的差分运算得到倒模。

为了方便脱模,我们要把倒模切开,可以沿径向对半切开。为了使边缘更平滑,我选择将它们沿轴向切成 3 部分。

创建三个与上一步尺寸相同但高度和位置不同的实心圆柱体,然后移动到三个相同的倒置模具中的每一个。
(同样的倒模用 Ctrl + C 和 Ctrl + V 复制,然后用数字精确移动 G。)

这一次,布尔差分运算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手动修复它。选中目标,按 Tab 键进入编辑模式,选中并删除图片中的面:

然后切换到选线工具,按住 Shift+Alt,鼠标左键点击目标线条,自动选择一整圈。如果只能选择圆的一部分,则要先使用“按距离合并”来修复它。

然后通过 “填充” 创建一个新面,并在另一侧重复相同的操作。

最后我们得到切割后的 3 个倒模,在导出之前,我们必须将它们全部选中并使用 blender 内置的 3D-Print 插件进行自动修复,只需单击 “Make Manifold” 按钮。我们需要先在 Blender 的设置中启用 3D-Print 插件。

建议依次导出 3 个对象,先将要导出的对象移动到坐标原点,再删除其他对象。(请先备份您的文件。)

Blender 还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平滑操作,这里不需要。

最后,我喜欢使用 FreeCAD 来检查导出的 stl 文件。

我把 stl 文件发给了光固化印刷服务厂(JLC 随机树脂,¥148.94,实际第三天就发货了)。收到货后,开始组装:

倒模的内部和连接处涂有凡士林,便于脱模和密封连接处。模具内部只能涂抹少量。

将 1:1 的硅胶原料混合,倒入浇注模具中。浇注后建议在倒模内搅拌一下,加快气泡排除。(原料的某宝商品 url id 592979395713,使用了 200g)

10 小时后,剩余的材料固化。

硅胶原料的固化时间为 12~24 小时。倒模小孔的位置好像没有干透,所以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等 30 小时再开始脱模操作。

从钢管内取下的硅橡胶:

最后一个球有点难以取出,顶部拉的同时,底部也要推: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制作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硅胶东西。各位也可以用来制作情人节礼物。

Blender 文件:

要了解有关 Blender 的更多信息,您可以观看 Blender Guru 的视频教程,我建议下载 Blender Guru 总结的 “Blender Keyboard Shortcut Guide v2” pdf 文档。

网友A:
原来duk大神的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duk大神的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不容易的啊

网友:
如果人的能长成这样的话,是极品了吧

话说我还以为开源的硬件,我甚至连用MDK+无线DEBUG的动作都想好了。

网友:
记得duk大神是做载人航空级无刷驱动器的,业余爱好挺丰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duk大神的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别逗大神了,这个硅胶垫应该是航空飞行器起落减震胶垫

网友:
某宝的真人倒模也是这样倒出来的吗??

网友:
最喜欢这种帖子,既能学习又满足了好奇心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还是整点大众的知识好

网友:
好神奇的样子

网友:
我怎么感觉看不懂呢

网友:
图片看起来都水灵灵的,可能是因为帖子的主题所致。

网友:
大神厉害!
如果能DIY一个送给女朋友,她一定感动到哭?

网友(2023-01-14):
厉害了,原来大神还有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逗大神了,这个硅胶垫应该是航空飞行器起落减震胶垫

看着像C130起落架上的部件

网友:
Blender不是用来做卡通模型的吗
楼主试过用Proe做模具么

网友:
她一定感动到哭?

网友(2023-06-28):
原来这方面也有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