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夜无眠,烦恼,困惑,纠结混杂着:请教电机驱动怎么实现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楼主(2022-04-18):
因为疫情,被封控着,工作也丢了,女朋友也分开了,本想着趁着疫情静下心来学习,学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疑惑和不解,想想,还是再来问问各位前辈老师吧。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对运动控制的领域比较感兴趣(本职是C++后台工程师),所以也断断续续在学习电路方面的一些知识,过程是比较痛苦,但也是快乐的,毕竟因为兴趣所致。

通过开源项目和阅读了较多的BLOG文章,了解到了一些开源的电机驱动器板,其中就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疑惑是:

过流保护,过载保护,以及欠压保护。我看一些BLOG文章上说,以上这些对电机驱动器很重要,必须要有。当然,我觉得也是应该要有的,毕竟涉及到安全和稳定性。

但是,我看一些开源的电机驱动器产品中,好像都没有这三样东西(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例如比较有名的开源项目ODrive和VESC,这些项目算是比较知名的开源电机驱动器项目了,我看了它们的电路板原理图,好像真的都没有做这三样。

那我的疑惑就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做呢?难道他们不懂?(不太可能吧,好像他们也是高手前辈大师啊),难道因为图控制成本?也应该不至于吧。

问题又来了,他们这些产品,都算是知名的产品,DIY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他们都不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很疑惑啊。

左想右想,始终没想明白,直到我有一天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后,我突然把这两者联系了起来。

http://www.meanwell.com.cn/webap ... .aspx?prod=HRP-600N  就是这个电源。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 电机的驱动板主电源,不是从家里那种插座上直接插电接入电源,而是通过这个 HRP-600 类似的电源取电,也就是说,通过这个HRP-600为驱动板供电,那是不是电机驱动板上面,就不需要再设计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了,因为这个HRP-600它已经做了?

如果不是从这个HRP-600上取电,而是从类似家里那种普通插座上接入电源的话,那么电机驱动板上,就需要有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功能了?

我这样理解对吗?

最后祝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过流过压欠压,可能是指驱动mos或igbt的芯片硬件特性。话说,疫情和失业有关系?c++后台工程师继续搞后台不挺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过压欠压,可能是指驱动mos或igbt的芯片硬件特性。话说,疫情和失业有关系?c++后台工程师继续搞后台不 ...

“可能是指驱动mos或igbt的芯片硬件特性”

这句话没有很好的理解,老师可以再详细的解说一下吗?

我的理解是你是说,“mos和igbt”上就已经具备了过流过压欠压的功能了吗?

因为疫情的持续,公司倒闭了,也算是失业吧。

网友:
工作是如何丢的?女朋友是如何分的,说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疫情带来的影响

网友:
“又一夜无眠,烦恼,困惑,纠结混杂着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软件层面处理的吧,毕竟电机驱动是动态输出的,靠硬件有很大局限性

网友:
我用软件的话给你解释以下,如果你设计一个可以重用的库,那么做的接口单一比较好,内存申请和释放有时候必须由外边做。

网友B:
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软件做保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指驱动mos或igbt的芯片硬件特性”

这句话没有很好的理解,老师可以再详细的解说一下吗?

查一下栅级驱动芯片规格书

网友:
电源1kW,你的驱动器能输出200W,你觉得能靠电源来保护吗?如果堵转等极端情况你的驱动器不做保护就秒烧。。。

网友C:
看标题是水贴,进来却是谈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是水贴,进来却是谈技术

+1

网友:
复杂的电机驱动没做过,步进电机驱动到做过,这些保护与用什么电源没关系,欠压可能有的没有,但是过载过流肯定有,如果用集成的驱动芯片(比如东芝 TBXXXX系列)芯片本身带这些基本保护功能。如果自己做驱动电路最基本的过流保护肯定要做,不然电机堵转,电机不匹配。。。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是水贴,进来却是谈技术

这就是女朋友分开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研究研究女朋友问题吧

网友:
我想听女朋友的故事

网友:
Drv8301里面带这些功能啊,数据手册内有体现,通过寄存器配置

网友D:
过压的检测:一般在电源的输入端串几个电阻,把他降到单片机AD能采集的范围内。
过载的话,一般是驱动驱动芯片自带的,采集MOS管Vds的压降(驱动芯片内部有一个比较器比较,这个值可以设置)。
过流的话,一般外部放一个采样电阻(一般称检流电阻,这个电阻要求比较高,要锰铜的,功率要大,至少要1~2W的。精度要求也高。)。这个电阻比较明显,一般封装比较大,看功率,一般都是1210,2512,功率小的话,也有1206的。
采集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电流*电阻=电压。然后把这个电压放大一下,与比较器比较。比较器的另一端设置的值,就是过流的值。过流了,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把单片机的刹车脚拉低。

你找一份驱动器的芯片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开源项目ODrive和VESC上面的驱动芯片应该是DRV8301,内部包含了运放的,但外置的检流电阻应该可以看的见。

网友E:
DRV8301 读一下他的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过流保护  igbt 保护 温度保护都有的

网友F:
首先你概念错了,所有的电路都需要保护措施,没有肯定错了或者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压的检测:一般在电源的输入端串几个电阻,把他降到单片机AD能采集的范围内。
过载的话,一般是驱动驱动 ...

谢谢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概念错了,所有的电路都需要保护措施,没有肯定错了或者你理解错了 ...

嗯,概念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V8301 读一下他的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过流保护  igbt 保护 温度保护都有的 ...

如果有一些驱动芯片没有呢?例如 2EDL05N06PF 这一款,哪该怎么办呀?

网友G:
楼主看5楼的提醒,要修改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5楼的提醒,要修改标题。

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5楼的提醒,要修改标题。

怎么修改标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软件做保护吧

但是硬件也得有这个功能啊,我现在是不明白电路上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一些驱动芯片没有呢?例如 2EDL05N06PF 这一款,哪该怎么办呀?

他电路上总会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的,通过采样电阻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标题啊?

主贴下面有“编辑”链接,点进去修改标题即可,自己的帖子自己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硬件也得有这个功能啊,我现在是不明白电路上的问题呢。

呃。。。总有个检流的东东吧?短路保护的话,利用检测mos管导通内阻,也可以;

欠压保护,电阻分压adc下

网友H:
楼猪,建议你从基础电路分析开始看,基本单元电路,为什么能完成那样的功能,打一下基础。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电子技术还是门外汉。
推荐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一套书,<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运放电路设计>,<数字电路设计>,等等,后面2本书名字可能记错了,总之这一套实用电子电路设计丛书,你看完并达到理解,买点零件搭一下功能电路,修改参数看是不是和计算的一致,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一些驱动芯片没有呢?例如 2EDL05N06PF 这一款,哪该怎么办呀?

你说的这个元件有欠压锁定功能(相当于欠压保护的一种)
过流过载保护自己挂个低阻值电阻+OP实现

网友J:
这些保护都可以软件做,但是反应时间是采集间隔+中断响应时间,可能达到1ms,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软件本身已经有问题了比如hardfault。硬件保护就利用额外的芯片去做,不依赖单片机程序逻辑,比如用一个比较器去关断驱动芯片的E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个元件有欠压锁定功能(相当于欠压保护的一种)
过流过载保护自己挂个低阻值电阻+OP实现 ...

谢谢指点,它这个器件,是不是也内置了over-voltage protection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些保护都可以软件做,但是反应时间是采集间隔+中断响应时间,可能达到1ms,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软件本身 ...

你这个回答,让我清晰了很多,也就是说,本身软硬件都可以实现,但是基础电路还是要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猪,建议你从基础电路分析开始看,基本单元电路,为什么能完成那样的功能,打一下基础。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

好的,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楼主,这些硬件原理图能上传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标题啊?

不理会上面的提示,会被封锁ID 三天的。

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希望改成什么标题,我帮你更新到帖子里(已经过了24小时,你已经没有权限修改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理会上面的提示,会被封锁ID 三天的。

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希望改成什么标题,我帮你更新到帖子里(已 ...

改成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讨论”

呵呵,仍然不合格。可以改成“请教电机驱动怎么实现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仍然不合格。可以改成“请教电机驱动怎么实现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

有文化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文化啊。

我的标题更有文化:

又一夜无眠,烦恼,困惑,纠结混杂着:请教电机驱动怎么实现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标题更有文化:

又一夜无眠,烦恼,困惑,纠结混杂着:请教电机驱动怎么实现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

老板是真的秀

网友:
学C++好好地,学什么电子

网友:
赶快回头还不晚

楼主:
额,我现在才突然想明白,是不是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这些功能,其实也分硬件实现和软件实现两种途径啊,例如说,软件实现的话,就是通过电流传感器,加运放,把电流反馈到DSP的ADC接口上去,然后通过DSP来控制PWM关断。

如果是纯硬件思路来实现的话,那该咋做呢?

我到底理解的对不对啊,好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是水贴,进来却是谈技术

我在怎么看不像是水贴呢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一定要注意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压。

开关电源的输出不能接高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否则开关电源失效。

网友:
VESC之类的实现过欠压、过温、过流、短路保护只是其中最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套路。 过欠压用就是采集母线电压,通过MCU判断及实现保护,过流是透过DRV8XXX芯片内带的运放采集母线及相线电流,MCU进行判断及实现保护。

网友:
过流保护都是要求极快的响应速度,软件飞车后还会失效,实际电路一般用两层硬件实现,一个速断,一个延时过流等。重要的还是配置两套。diy的无所谓,开源的只要能实现主要功能即可,人家没有义务给你100%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