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请问一下老手,这样的复用和映射如何实现

楼主(2022-04-18):
为提高速度和操作方便性,我需要将TIM4-CH2调到SAI1-D1,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
你是在搞笑么?stm32不是fpga,做不了pin swap。飞线吧。

网友:
不行,复用表已经定死了,只能从里面选。

网友:
倒是不如考虑用sai实现你tim功能了

网友:
每个pin只能在横向的选项里选一个

网友:
楼主可以用下lpc8xx系列,所有数字引脚功能都可以互换。

网友:
每个pin只能在横向的选项里选一个 +1

楼主:
谢谢,我考虑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