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SPI主机很常见,但是SPI从机玩过吗?

楼主(2022-04-18):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前言

    在平常的开发中,很多时候我们使用SPI都是使用主机模式去驱动一些传感器、存储器等等,很少会用到SPI从机。有时候,我们又需要STM32的SPI配置为从机去接收数据,本文就是介绍如何使用探索者开发版配置SPI从机。

     (关注上方公众号回复“SPI”免费获取工程文件)

    这里我们以探索者开发版标准库实验25SPI实验为基础例程进行修改。这里我们把SPI从机只定义为一个接收,所以没有发送数据的操作。SPI的基础知识需要大家自己去学习,这里着重说明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代码实现。

    SPI初始化函数修改为如下代码:

    这里特别需要几点:

①主机和从机的工作模式要一致,即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要一样。

②主机和从机的数据帧大小要一致,即8位或者16位。

③主机和从机的数据传输顺序要一致,即MSB或LSB。

    以上代码跟原来程序不同点:

①SPI1的引脚使用的是PA4(SPI1_NSS),PA5(SPI1_CLK)和PA7(SPI1_MOSI)三个引脚即可了,因为不需要使用到发送功能,PA6(SPI1_MOSI)就不用配置了。(这些引脚复用信息可以查看原理图或者芯片数据手册)

②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设置为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即SPI设置为双线单向接收。这种情况下,主机的MOSI直接连接从机的MOSI即可。

③ NSS引脚的管理我们直接使用硬件管理,也就是需要对PA4(SPI1_NSS)进行操作,拉低就是选中,拉高就是释放片选。

④ 使能SPI的接收中断即SPI_ITConfig

(SPI1,SOI_I2S_IT_RXNE, ENABLE),还需要设置NVIC。

⑤ 由于是只接收,所以不需要调用SPI1_ReadWriteByte函数去发送数据。

    此外,我们还需要编写SPI中断服务函数,代码如下:

    当主机拉低片选,发送数据过来,那么从机就会进入到接收中断,并且通过SPI_I2S_ReceiveData函数去SPI1->DR寄存器中获取到数据。当然我们获取完数据之后还得清除一下接收中断标记。

    具体接线图如下:

    主机程序中通过按键发送不同数据,代码如下:

    从机接收的数据在串口助手中显示出来,如下图:

    通过这个简单的从机demo,大家就可以发挥想象做很多有趣的东西,把STM32弄成一个带有SPI接口的模组等等。

网友:
spi 做slave 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STM32做SPI从机前几天玩了1周,没搞定。HAL库。后来改为CLK触发中断的方法传输了,就是速度慢了点。

网友(2022-07-17):
能加个DMA吗

网友(2022-11-30):
调试的时候看到了大神的这个文档,感觉有问题

//        if(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IT_RXNE)==SET)        //不能用此判断
        if(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我开始也是使用上面的这个 SPI_I2S_GetFlagStatus 接收数据,发现是每两个字节进一次中断,配置是8位数据的,
造成始终不能正确的接收一帧数据,换成下面这个 SPI_I2S_GetITStatus 就可以了,每个字节进中断

还有,求教下面这个问题有好办法解决没?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highlight=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