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本田UBE电动单车到手

楼主(2022-04-18):
等了一个月,还没拿到手,车价涨了500元,3790+500=4290元到手。

经销商解释,原因是电池大幅涨价。

东莞只有2个五羊本田摩托车专卖店。所以,我是让朋友联系了新塘(属于广州)的专卖店,送一台车过来。

昨天才到货,我们村有3人定了货,都是白色车身红色座位(官方宣传图片颜色,所以大家都选它)。

楼主:
首先,我对它都车锁非常满意。真的是使用机械方法锁住了车把。

雅迪的锁好忽悠,根本没有使用机械方法锁住车把,只是使用电将轮子刹住并且发出声音报警。如果盗贼剪断电源线,就可以将车推走了。

其次驾驶感受真的很接近摩托车,也是远远比雅迪的要好。看起来很稳,操控性非常好。

我还没有上牌,25km/h限速没有解开。刚才开了10km,没有解锁速度开起来真不爽。

楼主:
上牌!

需要身份证、合格证、发票。

关注东莞交警,里面有个“电动单车上牌”,网上申请。

输入车辆编号,合格证等资料自动带出来。

需要上传身份证、合格证、发票、车辆左前方45度照片,车辆左后方45度照片。

竟然还要上传暂住证(居住证)。我户口已经迁入了东莞,哪里还有暂住证。但这个地方不上传不给下一步,于是我将身份证再传一次。

网友:
关注 我也准备买一辆去周边钓鱼,汽车不好停,还是电驴方便

楼主:
下面这个原装尾箱和后座,看来非买不可了。

450元。原装的。

网友:
有联接不,最近住的地方,停车费又涨了一百,要三百一个月,公司停车费300 ,一个月六百了,打算把车停公司,电动车来回,买了辆大行P8,八公里左右,寄着有点慢。

网友:
哈哈,后座选装,说得好听跟保时捷一样可以选装,说得不好听是本田特色,我记得飞度的低配,也是非常的丐版,跟同价位的合资比,拿不出手。

网友A:
竟然还是国标,这后座没支撑能坐人吗

网友B:
关注续航里程,要达到120公里左右,就可以一周一充了。
比较付合要求。

网友C:
我还去看了实车....绝对不怎么好看,还是我的九号好....骑着也舒服啊!计划换RX1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国标,这后座没支撑能坐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续航里程,要达到120公里左右,就可以一周一充了。
比较付合要求。

淘宝上有52AH电池,据说2400元。

楼主:
拿到牌后,就将速度解开。

淘宝98元买个遥控的解锁器就行。可以随时加锁和解锁。

楼主:
1:这个车型不用安装东西的,拿到手就可以使用。
2:一键解速,一键恢复限速。
3:解速后最高可以40-43码速度左右,没有滴滴提示音

楼主:
现在超过15km/h,就会发出滴滴滴声音。解锁后就没有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去看了实车....绝对不怎么好看,还是我的九号好....骑着也舒服啊!计划换RX125的........ ...

你的9号哪一款呢 我来对比一下,最近也准备入一台钓鱼用

网友:
老版本的C30....最低配,2399...好像!最便宜的锂电池....骑了3千多公里了.......

网友E:
这个后座的机械强度堪忧啊。。果然新国标不坑人,这只能带12岁以下的小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后座的机械强度堪忧啊。。果然新国标不坑人,这只能带12岁以下的小孩。。 ...

和年龄无关 和体重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后座的机械强度堪忧啊。。果然新国标不坑人,这只能带12岁以下的小孩。。 ...

哈哈,你还要后面坐300斤的大肥佬?

问了店家,厂家参数是可以承受100公斤。只要不是大肥佬,都可以坐。

楼主:
马上去运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牌后,就将速度解开。

淘宝98元买个遥控的解锁器就行。可以随时加锁和解锁。 ...

本田解码的可以搜到,雅迪竟然搜不到?

网友F:
这车需要驾驶证吗?

网友G:
时速表准吗?
我有次骑别的电车显示40,手机软件gps记录最高才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速表准吗?
我有次骑别的电车显示40,手机软件gps记录最高才30??

这车解锁后,据说最高可以开到43km/h,但显示屏上仍然显示25km/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需要驾驶证吗?

这属于自行车,不用驾驶证。

现在可以上牌了。

网友:
那也买个给媳妇上班用。。

楼主:
解码器买了这家的,80元。

看来只有高配版才能解码。其它版本好像不能解码。

店家写的是“随身带”,不敢写解码器。

楼主:
车把后面挂一个包,放消毒水、手机、购物袋等杂物。

楼主:
这车还有儿童座椅设计。只是我小孩比较大了,不适合。

楼主:
淘宝上买了530元配件。其中解码器80元。可以随时解码或锁码,无限次操作。

网友H:
不加后座太难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时速表准吗?
我有次骑别的电车显示40,手机软件gps记录最高才30??

国标出来之前绝大多数车上的表盘显示的是里/小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国标出来之前绝大多数车上的表盘显示的是里/小时。。

是KM,带总里程记录的,我觉得更可能的原因是欢乐表(虚标),吹嘘极速能跑多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加后座太难看了。

不难看,这车的屁股挺性感的。

当然要加尾座。尾箱也要加上。否则没地方放东西了。我有个小孩非常喜欢坐我电动车后面兜风。

这个尾座和尾箱是原厂配件,分开销售可以降低车价。

更重要的是:减轻车身重量和尺寸。如果加上尾箱和尾座,可能就超过了国家标准。

楼主:
这钥匙是感应的吗?靠近车辆就可以开车?不用按遥控器?

明天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KM,带总里程记录的,我觉得更可能的原因是欢乐表(虚标),吹嘘极速能跑多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 ...

我怀疑你有可能骑过电瓶车?。。这种车表速40还没我骑车快,顶天了25km/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有可能骑过电瓶车?。。这种车表速40还没我骑车快,顶天了25km/h。 ...

我开小车经验丰富,不用看仪表盘就能感觉到车速。

我今天开了10km,没有解锁,25km,速度肯定是对的。太慢,开起来很不爽。

解锁后估计至少可以达到35km(网上说43k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小车经验丰富,不用看仪表盘就能感觉到车速。

我今天开了10km,没有解锁,25km,速度肯定是对的。太 ...

新国标车应该是准的,毕竟是国家强制规范。之前的车子就太假了,表盘40真的也就20左右时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有可能骑过电瓶车?。。这种车表速40还没我骑车快,顶天了25km/h。 ...

不用怀疑,我用GPS实测过(验证过GPS是准的)

楼主:
我的车4月16号制造出来,4月17号代理商拿到车,18号到我手上。

比零度可乐还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去看了实车....绝对不怎么好看,还是我的九号好....骑着也舒服啊!计划换RX125的........ ...

裂行确实第一眼看上去不错,感觉内在不如本田110的,就是外观好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车4月16号制造出来,4月17号代理商拿到车,18号到我手上。

比零度可乐还新鲜。 ...

根据国家标准委17日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整车质量(含电池)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伏,此外还增加了防篡改、防火、阻燃性能、充电器保护等技术要求。 该技术规范将于2019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

我靠,上面我猜对了。尾箱跟尾座如果安装到车上,就超过了国家55kg的限重。

现在已经是54.3k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去运货。

这个空间真不错,雅迪的车这个位置都太小了!

网友:
前几天居然在微信朋友圈 看到广告,但是线下还没发现,深圳 很多雅迪 台铃 线下店

网友:
你这个会不会成为周某人的首选目标?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设计真的好看,但是真的不能装东西,就自带储物箱能装下头盔(半盔)估计就能干掉80%的新车

然后菜场超市就多了很多拧着头盔的人

楼主:
测试了。我的天,竟然是感应钥匙!

这真的是意外惊喜。太先进,太方便了!

钥匙放到包里,不用拿出来,也不用按遥控键,只要靠近车子,就能打开车子。

上面lock位置,真的可以机械锁死方向盘把手。这个旋钮开关,同时兼任打开电池箱盖(座位盖)。非常方便。

如果电池拆走,还有一条精密的机械钥匙插入这个旋钮,也可以打开电池盖。

这几个功能,我肯为此多花10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我的天,竟然是感应钥匙!

这真的是意外惊喜。太先进,太方便了!

传说中的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网友D:
拿着钥匙从自己的车旁边路过,然后离开了,这样车子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着钥匙从自己的车旁边路过,然后离开了,这样车子是什么状态?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你需要拿着钥匙靠近车子,才能打开机械锁,将旋钮拧到启动档,车子才能使用。

你不做上面的动作,车子不会有任何反应。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的9号哪一款呢 我来对比一下,最近也准备入一台钓鱼用

9号BMAX90,还有新款F90。解速后极速高达47公里每小时。强力推荐,就是有点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我的天,竟然是感应钥匙!

这真的是意外惊喜。太先进,太方便了!

九号BMAX90可以远程,可以蓝牙(手机开蓝牙,靠近电动车,三五秒内就可以解锁),可以NFC(配备两张,部分手环手机可以复制),可以机械,可以密码解锁。。。座桶锁是电动的,主电池抽出后,副电池的电可以继续提供解锁座桶锁的能力。电池上有个带橡胶盖的槽,可以放一把钥匙在槽里,万一遇见长时间充不上电的情况,提着电池去找地方充电也不怕副电池耗尽电能导致座桶锁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九号BMAX90可以远程,可以蓝牙(手机开蓝牙,靠近电动车,三五秒内就可以解锁),可以NFC(配备两张,部 ...

可以远程,可以蓝牙(手机开蓝牙,靠近电动车,三五秒内就可以解锁),可以NFC..

上面这些,在感应钥匙面前,都是垃圾。

我的SUV也是感应钥匙,非常可靠安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你需要拿着钥匙靠近车子,才能打开机械锁,将旋钮拧到启动档,车子才能使用。

我是快要走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蓝牙就会让车在待解锁的状态。到了之后坐上车,车座上的感应会发信号解锁车辆电源,斜撑打起来另外一个开关就会让“READY”绿灯亮,这个时候拧油门就有动力输出(ready绿灯如果不亮,拧油门没反应)。直接远程开锁也可以,还可以分享权限给五个朋友,需要朋友注册账号和下载9号app。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快要走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蓝牙就会让车在待解锁的状态。到了之后坐上车,车座上的感应会发信号解锁 ...

搞这么复杂,一条感应钥匙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国家标准委17日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最高设计车速不超 ...

BMAX90也是 54接近55的样子,后座要上完牌后安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搞这么复杂,一条感应钥匙就能解决。

一样的,蓝牙靠近,上车自动解锁电源和龙头锁。下车自动锁电源和机械龙头锁,有锁车倒计时,时间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蓝牙靠近,上车自动解锁电源和龙头锁。下车自动锁电源和机械龙头锁,有锁车倒计时,时间可以设置 ...

我喜欢简单和高度可靠的东西。

蓝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东西,还要折腾手机。

网友I:
万一手环和手机都被偷了,或者都坏了,还可以让分享了权限的远程解锁或者用车把上的按键输入密码解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喜欢简单和高度可靠的东西。

蓝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东西,还要折腾手机。 ...

感应钥匙有丢失的风险,手环或者手机nfc也是可以的,手环或手机是大家高频使用的物品,丢失概率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一手环和手机都被偷了,或者都坏了,还可以让分享了权限的远程解锁或者用车把上的按键输入密码解锁。 ...

我都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

一条感应钥匙我认为已经完美了。

我不容许任何出错。感应钥匙就是100%可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应钥匙有丢失的风险,手环或者手机nfc也是可以的,手环或手机是大家高频使用的物品,丢失概率极小。 ...

感应钥匙有2条。丢了一条还有另外一条。

都丢了,85元可以买到原装的,重新匹配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都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

一条感应钥匙我认为已经完美了。

只有感应钥匙,我会担心丢钥匙或者钥匙没电。感应钥匙是如何节电的值得研究,应该是跟汽车钥匙一样,离接收端半米或者一米的距离起作用。说明书有说吗?我打算再买一辆v-go,空车3980,再买一个50Ah电池。座桶可以再放一个70Ah电池用专用并联线接,不过3800有点贵,暂不考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应钥匙有2条。丢了一条还有另外一条。

都丢了,85元可以买到原装的,重新匹配就行:

担心的点是只带一条钥匙骑车去钓鱼,丢了钥匙后荒郊野岭的去拿钥匙和再去取车都挺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感应钥匙,我会担心丢钥匙或者钥匙没电。感应钥匙是如何节电的值得研究,应该是跟汽车钥匙一样,离接 ...

我的SUV的感应钥匙一个2032电池可以使用5年。

五羊本田的电动车除了两条感应钥匙,还有两条机械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担心的点是只带一条钥匙骑车去钓鱼,丢了钥匙后荒郊野岭的去拿钥匙和再去取车都挺累。 ...

不用编造使用场景了。

感应钥匙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编造使用场景了。

感应钥匙才是最好的方式。

不是编造,因为正在使用九号和准备买本田v-go,所以对可能的场景都考虑过。

楼主:
为了上牌,我将脚踏安装上去。

不知道哪个白痴想出来的一定需要脚踏,严重影响车子的使用感受,会妨碍脚部的运动。

拿了牌,第一时间将它拆掉。

楼主:
继续找找有没有有意思的配件...

这个踏板应该比较舒适。

楼主:
发现Ube的很多配件,跟新大洲S07都是通用的。

怎么回事?五羊本田难度只是一部贴牌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了上牌,我将脚踏安装上去。

不知道哪个白痴想出来的一定需要脚踏,严重影响车子的使用感受,会妨碍脚部 ...

限重55公斤 限速25 超过15有嘀嘀声 制定新国标的人很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限重55公斤 限速25 超过15有嘀嘀声 制定新国标的人很那啥

还有必须要脚踏更是脑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必须要脚踏更是脑残。

纯属浪费资源 每辆电动车配一对除了上牌那一下再也不会去用的脚踏。有的地方上牌都不看脚踏了,交警肯定也觉得这东西太多余了。好像广西超标车过渡期七年,比很多地方人性化,可以反过来看新国标的必要性。

网友:
过渡期两年的地方实质上就是直接把大量崭新的车和电池送进拆解厂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必须要脚踏更是脑残。

你们那边  超标电动车  (无法上牌), 上路 抓的严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们那边  超标电动车  (无法上牌), 上路 抓的严重不?

会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9号BMAX90,还有新款F90。解速后极速高达47公里每小时。强力推荐,就是有点贵。 ...

感谢,我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找找有没有有意思的配件...

这个踏板应该比较舒适。

踏板原来有原装配件,而且更便宜。已经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快要走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蓝牙就会让车在待解锁的状态。到了之后坐上车,车座上的感应会发信号解锁 ...

手机你的蓝牙长期打开?如果蓝牙没有开,还要折腾几下。

我晚上睡觉蓝牙耳机,关耳机太麻烦,我都是关闭手机蓝牙,耳机就会自动关闭。

所以我的手机蓝牙平时大都关闭的。所以我认为使用蓝牙靠近解锁不是个好主意。

网友:
颜值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你的蓝牙长期打开?如果蓝牙没有开,还要折腾几下。

我晚上睡觉蓝牙耳机,关耳机太麻烦,我都是关闭 ...

对 蓝牙一直开着。我没有用蓝牙耳机,没有这个问题。在外地 或者晚上不出门了会关掉,白天开了就不关,懒得去关蓝牙,对手机续航影响不大。

楼主:
等了4天,上牌申请审核不通过,原因竟然是是填写的身份证地址,跟身份证上面的不同。我省略了前面的“广东省东莞市”,系统就不知道我是东莞的,怪不得要我上传暂住证。

重新申请。这次没有要求我上传暂住证了。

楼主:
总共买了5种配件。应该齐了。

网友:
请及时做个费用清单供大家参考......

楼主:
座位竟然都有要求,不能长于35cm

楼主:
这种也可以上牌。其实座位不满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也可以上牌。其实座位不满足要求的。

是单个鞍座的长度限制,还是总的鞍座长度限制。这种的一直都可以上牌。

楼主:
上好牌了。

30元号牌费,保险88元。自取牌照。号码五选一。竟然是非常好的号码。如果是汽车牌,这个号码至少值20万。

保险我本来不想买。几个mm轮番游说,美女勉强我一直很线心软,于是买了最便宜的 ???

不就是一盘炭烧猪颈肉吗?

网友K:
第一次看到椒盐茶树菇,还有这种吃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看到椒盐茶树菇,还有这种吃法啊

小孩喜欢。

阿一幸福大酒楼,东莞最高端的酒楼之一,菜的品质非常高。

以吃鲍参翅肚出名。

不过我们过去都是点家常菜。家常菜不算贵,而且出品都不错,我小孩最喜欢的酒楼之一。

注:阿一就是“大老婆”的意思。弦外之音,还有阿二阿三阿四。

楼主:
上牌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拆了脚踏!

然后安装上杂物袋、倒后镜。

网友:
湘菜吃久了,有些怀念清淡口味的粤菜了

网友:
阿一在我们这里是排行十一的叫法。排行:阿大、阿二 >>> 阿十,阿一,十二,后面都是正常数字叫法了

楼主:
最大的亮点来了:解码器。

先说一下:上牌验车的时候根本不会检查是否解锁了速度。甚至车都不用开。

今天拿完牌,我就解锁了速度限制。

解锁器非常小巧。操作方法非常容易。只需要开着电动车,然后:

按住“开”几秒,听到电动车三声哔哔哔,解锁速度成功。

按住“关”几秒,听到哔哔哔哔四声,速度限制25km恢复。

这简直是对付交警利器!

交警查车,下车后按一下解锁器,将速度恢复25km限制,就神不知鬼不觉。

雅迪速度解锁,需要拆开车,接上一个硬件设备,才能解锁。交警一查车就被抓。

网友L: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比较麻烦,小区都抵制车和锂电池入电梯了~~~

那么意味着需要把电动车骑到小区外的公共充电点;这样折腾下来,如果没限油摩托,我宁愿买油摩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比较麻烦,小区都抵制车和锂电池入电梯了~~~

那么意味着需要把电动车骑到小区外的公共充 ...

出租房门前应该都有充电插座的吧?方便租客充电。

关键是现在摩托都不允许使用了。

楼主:
说明书上竟然有电路图:

网友M:
莫大  这车符合国标吗

网友:
瑞狮的头盔 + 然然锂电

网友N:
9号是我见到最好的,没有之一。远程续航控制,还有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莫大  这车符合国标吗

当然符合。我已经上到车牌。

网友L:
引用 网友N:
9号是我见到最好的,没有之一。远程续航控制,还有颜值

9号啥?老哥有详细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9号啥?老哥有详细型号吗?

九号ninebot电动自行车  可以去官网或在线商城了解一下 。

网友M:
莫大 这种电池很容易被偷啊 盖子打开就可以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莫大 这种电池很容易被偷啊 盖子打开就可以取下来

是的,盖子撬开,电池就能被偷走。

其实汽车的电池更好偷,偷发动机也不难。

楼主:
都改装好了。牌照也申请完成,下午可以去拿铁牌了。

楼主:
五羊本田U-BE电单车的设计有严重缺陷,我已经出了2次严重事故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5347

网友O:
我怀疑他们为了卖那个尾座箱,是不是故意把车屁股设计的那么短

楼主(2022-05-30):
引用 网友O:
我怀疑他们为了卖那个尾座箱,是不是故意把车屁股设计的那么短

带尾箱,重量已经超过国家标准。

楼主:
之前买的脚踏板上面是一块塑料。每次车摔在地上,胶板都会掉出来(螺丝已经没用)。这材料AB胶都黏不牢。

换了一套全金属的(148元)。

网友(2022-07-05):
引用 楼主:
为了上牌,我将脚踏安装上去。

不知道哪个白痴想出来的一定需要脚踏,严重影响车子的使用感受,会妨碍脚部 ...

这是新国标的要求,有这个建议的脚踏也有几个好处,我买小牛的电动车刚开始觉得没有用,没有装上去。
1、在特殊情况下,电动车没有电了,可以脚蹬滑行一段,比推着走舒服点。2、踏板上放的东西比较多,脚没有地方放了,放到脚蹬比较方便。3、在小区经常被别的电动车蹭掉车漆,装上脚蹬起码保持点距离,会好一点。

网友P(2022-09-14):
都想买辆电动自行车来了,我这里能开摩托,但是考摩托驾照麻烦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都想买辆电动自行车来了,我这里能开摩托,但是考摩托驾照麻烦

如果是玩可以买摩托,如果是短距离通行,肯定小电驴的。不用牌照,自己老实一点,还不是横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玩可以买摩托,如果是短距离通行,肯定小电驴的。不用牌照,自己老实一点,还不是横着走。 ...

不是玩摩托的,纯粹是出门方便点。
远距离会考虑开车去,但是短途的开车停车都麻烦,没个方便点的交通工具,我平时1,2公里都是靠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