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音箱microUSB充电接口接触不良用type-c充电延长线替换的方法

楼主(2022-04-18):
同事的JBL蓝牙音箱的MicroUSB充电接口接触不良,就找我修理,分享如下
1、在网上搜一下,发现这是一个通病,参考了B站的拆解视频,共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把USB充电板拆出来,的确难拆、做工精良、螺丝又多,拆软排线时注意不能硬拔要先松卡扣。
2、看MicroUSB母座应该是定制的(如图1),手上没这款座,即使有相同的座可以换上了估计也不耐性,不如换个思路、试着淘宝搜下type-c充电延长线(单母接口),没想到果然有(如图2)。

3、拆掉原来的MicroUSB充电座,焊上type-c充电延长线、并在线头处用扎带打个结或者用脱水固定防止线被拉断(如图3),试机后充电正常了(如图4)。

本来没什么技术含量,仅分享一个USB充电座故障的维修思路而已。

网友A:
就是突出来一节有点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突出来一节有点丑,哈哈

是的,
不过起码能用,也环保。

网友B:
不错,很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好的思路!

谢谢莫生!

网友C:
我很多東西都有把非 type c 的 usb 口改成 type c 的,包含 A 口、mini usb、micro usb 等

改後的鼠標接收器依然可以放入鼠標內部,芯片和電路用 UV 膠密封保護:

樓主應該在原本的位置飛一個 type c 座子,塑膠殼開孔挖大一點,就更接近原本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多東西都有把非 type c 的 usb 口改成 type c 的,包含 A 口、mini usb、micro usb 等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D:
有这种TYPE C座可以买,但是螺丝很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种TYPE C座可以买,但是螺丝很特殊

作为备用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