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qfn芯片焊接底下的焊盘,输出就会收到干扰。

楼主(2022-04-18):
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驱动板,主控用的qfn封装,把芯片下面用热风枪连接到焊盘上,pwm波输出就不正常。用焊台直接焊上周围引脚,芯片可以正常工作。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查查你这个芯片底下是不是要求悬空还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你这个芯片底下是不是要求悬空还是接地。

EP,定义为vss,应该接GND

网友B:
参照那个正常的,测量一下引脚对地的电阻,作为对比
是不是用了什么助焊的东西呢?
又或者底下的 pad 堆锡厚了,溢到引脚上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那个正常的,测量一下引脚对地的电阻,作为对比
是不是用了什么助焊的东西呢?
又或者底下的 pad 堆锡 ...

有可能是连锡了。以后人工焊接,散热底盘就不焊接了。

网友:
从来没有不良的,pcb面积超小。
应该是pcb布局的问题,散热焊盘该接地必须接地。

网友(2023-05-03):
芯片拆洗植球,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