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集中器、控制器

楼主(2022-04-18):
疫情在家哪也去不了,终于把这个工程搞完。大家瞅瞅。

主芯片用STC8A8K64D4     5块钱
显示屏OLED12864             8块钱
时钟芯片DS3231                (可以不要,没啥用)
3路485端口                         3元
3路电流放大                        (显示每个端口流入流出电流的大小,可以不要)
4键触摸芯片                         淘宝买的模块拆的
PCB是JLC的0元打样          感谢嘉立创
随便找了个旧塑料壳装进去
成本本大概20元左右
使用485的方式采集三路端口上的数据。
485的接收和发送都用中断的方式做.
远程控制用的esp8266模块,使用到腾讯云。

楼主:
源码是直接撸的寄存器。大部分有注释

使用了串口1,2,3,4
定时器使用了T0. T2. T3. T4. PCA定时器。全部采用中断方式。
ds3231读写采用硬件IIC方式。显示屏SPI也采用硬件发送,22M主频时钟除二,或除4。速度飞快。

楼主:
可以监控每一路的电流情况,+是流入电流。-流出电流

网友A: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有开源在githu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有开源在github吗?

咋开呀?没用过。源码发二楼了

楼主:
【不可能的任务,智能家居中控器。仅使用一片stc8a8k-哔哩哔哩】 https://b23.tv/rVLRqXc

有视频。485端口 黄色led发送指示,绿色led接收指示

网友:
搞电的才能玩,一般用户玩不转

网友:
每个家电都要接can模块然后连到这个集中器上?

网友:
这个天线摆放的位置有点尴尬!

楼主(2022-05-21):
更新了网络对时功能,同时由于腾讯云更改了计费规则(MQTT信息每月免费2000条),关闭了定时上行数据。

网友:
功能不错,不过看那gui就是电工逻辑,太拥挤缺少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