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随身wifi靠谱么?是否存在流量超卖的情况?

楼主(2022-04-18):
把3个运营商的流量做整合,以wifi形式提供联网服务,
有人用过这种设备么 体验如何

楼主:
这种设备联网看着挺便携,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这种设备是不是有些类似于物联网卡?但物联网卡通常绑定一个运营商?这种卡声称三网通,哪个运营商好,就用哪个信号,这种说法是真的么?
还有这种设备流量使用是否也存在虚标?

网友A:
我之前没少研究各种4G、5G上网设备。你图片里面这种99.9%都是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联网看着挺便携,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这种设备是不是有些类似于物联网卡?但物联网卡通 ...

其实联通和电信的基站就是共享的。移动的基站好像不行,联通连不上。至于三网融合。。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联通和电信的基站就是共享的。移动的基站好像不行,联通连不上。至于三网融合。。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 ...

联通和电信有部分基站是共建的,大概56万个基站,有些基站也不是共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没少研究各种4G、5G上网设备。你图片里面这种99.9%都是垃圾。

刚开始用网速快,没多久就慢的不行么?

可否分享下你对当前某宝上各种4G、5G上网设备的认识呢

网友C:
这个设备里面就是一个安卓,除非双卡或多卡,否则都是后端流量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里面就是一个安卓,除非双卡或多卡,否则都是后端流量整合

这usb棒设备不是直接跑linux?
你确定里面跑的是安卓么

网友D:
买充电宝那种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充电宝那种的靠谱

你自己在用么?买的多大流量?经常用么?体验如何

网友E:
我用过类似的,充电版本的,一直插电用。出门的时候背着。不管你用不用,机器一直高功耗。高铁上容易掉线,掉线后再自动上线需要几十秒。没有手机恢复快。网速还ok,我一个月40G左右,就是下班回家看电影之类的。

网友E:
官方有说明,流量超多少之后限速。只要不是家里宽带那种电视成天开着,用个手机电脑流量足够。一直开直播用这个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usb棒设备不是直接跑linux?
你确定里面跑的是安卓么

一般都是二手高通8909主控 系统是安卓

网友F:
我也有这种随身wifi,虽然说明说是三网通,但实际也只有一网通,内置什么卡就是哪种通,这种卡的套餐在我这个省份只能用电信的,所以只能选内置电信的通。。
我选了几款,套餐价格很便宜的随身WiFi,但很多地方不能用,受运营商管制: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福建,港,澳,台地区不能使用,买的时候要跟店家问清楚你那个地区能不能用
我选了一款我这边能用的卡的套餐,就是用内置电信的卡的,我用不多,充值选每月40G的25元,以前是30G,19元,这个选项突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有说明,流量超多少之后限速。只要不是家里宽带那种电视成天开着,用个手机电脑流量足够。一直开直播用 ...

连直播的流量都扛不住?

网友E:
当年我的流量包小,才月40G。你买流量包大的可以计算下的。有的up主可能用得就是这种设备呢。也可能买超大流量卡放手机里,方便。

网友G:
我用了一款,一年到期后。又冲了三个月,这三个月一直是限速,勉强看直播最低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了一款,一年到期后。又冲了三个月,这三个月一直是限速,勉强看直播最低清晰度 ...

一年到期后。又冲了三个月,为什么不包年,改包月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我的流量包小,才月40G。你买流量包大的可以计算下的。有的up主可能用得就是这种设备呢。也可能买超大 ...

通用流量有性价比高的超大流量卡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年到期后。又冲了三个月,为什么不包年,改包月了呢

那是因为要搬新家了,现在是租房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因为要搬新家了,现在是租房住

随身wifi不是最适合搬家用么,第二年换包月,是不是这卡上网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类似的,充电版本的,一直插电用。出门的时候背着。不管你用不用,机器一直高功耗。高铁上容易掉线, ...

一个月40G左右,就是下班回家看电影之类,流量费每个月要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随身wifi不是最适合搬家用么,第二年换包月,是不是这卡上网不稳定  ...

第一年比较稳定,再次充值之后速度上不去了。找人工客服得排队,要拍几百人。
使用下来几个问题
1、发热大,容易过热导致断网
2、用时间长了,SIM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种随身wifi,虽然说明说是三网通,但实际也只有一网通,内置什么卡就是哪种通,这种卡的套餐在我这 ...

一个月3000G,1天100G,这些是不是噱头?

禁止恶意下载,什么叫恶意下载
禁止刷流量?不刷流量,一天怎么用掉10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年比较稳定,再次充值之后速度上不去了。找人工客服得排队,要拍几百人。
使用下来几个问题
1、发热 ...

你这随身wifi需要插卡的么
你插的是物联网卡么?

某宝上现在好多随身wifi不用插sim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随身wifi需要插卡的么
你插的是物联网卡么?

需要插卡,牌子是 “飞猫”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月3000G,1天100G,这些是不是噱头?

禁止恶意下载,什么叫恶意下载

随身wifi都是和运营商合作的,流量池模式,就和小区宽带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插卡,牌子是 “飞猫”

飞猫随身wifi里面的sim卡可以拔出来插到手机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身wifi都是和运营商合作的,流量池模式,就和小区宽带一个鸟样

流量池模式不就是超卖模式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飞猫随身wifi里面的sim卡可以拔出来插到手机上么?

可以但不建议。
手机可以上网,但是运营商会锁SIM卡
SIM卡是和随身wifi绑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但不建议。
手机可以上网,但是运营商会锁SIM卡
SIM卡是和随身wifi绑定的 ...

如果sim卡和wifi设备绑定,你指的是SIM和imei绑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种随身wifi,虽然说明说是三网通,但实际也只有一网通,内置什么卡就是哪种通,这种卡的套餐在我这 ...

30楼说设备里面的卡可以去取出来的,
你随身wifi里面的卡可以拔出来么?

你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流量虚标的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楼说设备里面的卡可以去取出来的,
你随身wifi里面的卡可以拔出来么?

我拆过,里面有卡槽,但没插卡。。流量超不超不清楚我没用完过。,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用了多少流量,现在发现我这个没牌子,杂牌,但外壳做工不错。。没发现不稳定使用中断网啥的

网友H:
最近也在看这种设备,我一个同事用的飞猫随身wifi,用了差不多一年了,反应网速还可以,断过几次网,需要找客服才能恢复。我现在在犹豫,主要是实名认证,还要视频认证,怕不安全。正在考虑弄一个大流量卡,比如电信的静卡,小慧卡,嗨卡之类的,一个月三四十块钱,100G流量,应该也够用,可以去京东看看(最好选长期卡,20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拆过,里面有卡槽,但没插卡。。流量超不超不清楚我没用完过。,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用了多少流量,现 ...

这个设备里面跑的是安卓系统么?
从插电到连上网络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看这种设备,我一个同事用的飞猫随身wifi,用了差不多一年了,反应网速还可以,断过几次网,需要找 ...

断过几次网,需要找客服才能恢复,为什么断网?是因为超流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过几次网,需要找客服才能恢复,为什么断网?是因为超流量了?

这个就不清楚了,那个同事总体给的评价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里面就是一个安卓,除非双卡或多卡,否则都是后端流量整合

为什么说设备里面就是一个安卓呢?直接linux不好么,安卓太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设备里面就是一个安卓呢?直接linux不好么,安卓太重了?

里面很多功能都是java写的,安卓程序员比较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很多功能都是java写的,安卓程序员比较好找

你怎么知道这设备里面的东西是java写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这设备里面的东西是java写的呢

这种设备都有调试端口,进入系统看的
还有移动的光猫虽然是linux裸机,但是也有java虚拟机,跑java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都有调试端口,进入系统看的
还有移动的光猫虽然是linux裸机,但是也有java虚拟机,跑java程序的 ...

跑java程序的未必是安卓吧,以前功能手机也有j2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都有调试端口,进入系统看的
还有移动的光猫虽然是linux裸机,但是也有java虚拟机,跑java程序的 ...

你说的调试端口是什么?
ad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种随身wifi,虽然说明说是三网通,但实际也只有一网通,内置什么卡就是哪种通,这种卡的套餐在我这 ...

流量查询是在微信公众号么?
你这卡流量有没有虚标?

楼主(2022-11-10):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看这种设备,我一个同事用的飞猫随身wifi,用了差不多一年了,反应网速还可以,断过几次网,需要找 ...

你现在用上随身wifi了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不知道有啥好牌子的了?推荐一下...

网友I:
和一般物联卡一个尿性,还是自己买个可插卡的随身wifi吧,物联卡可以看下微店的安青智云,应该还算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一般物联卡一个尿性,还是自己买个可插卡的随身wifi吧,物联卡可以看下微店的安青智云,应该还算靠谱 ...

可插卡的随身wifi比没卡的随身wifi更好用么

网友:
B站有辟谣,强制买1年的套餐才能享受低价,但是店铺关闭跑路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插卡的随身wifi比没卡的随身wifi更好用么

也是按月充值买流量的,和物联卡其实是一样的东西,靠不靠谱看运气。可插卡的那么物联卡或者手机卡选择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种随身wifi,虽然说明说是三网通,但实际也只有一网通,内置什么卡就是哪种通,这种卡的套餐在我这 ...

你这个买的是哪款?可以分享购买链接吗?我想买你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买的是哪款?可以分享购买链接吗?我想买你这款。

我先后买了两个蒲公英的,用着还可以,一直用自己的大流量卡,挺稳定。

它也有内置卡,可以随意切换。

网友K(2024-01-25):
我也准备买,有推荐吗?看着好便宜,不知道网络是否稳定,是否跑路,设备是否容易坏,充值是不是真的3000g,4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准备买,有推荐吗?看着好便宜,不知道网络是否稳定,是否跑路,设备是否容易坏,充值是不是真的3000g ...

想自己用着痛快没有坑,老老实实去买大流量卡,能在手机里直接用运营商APP激活查询的那种,
最好是带通话时间的,然后再买一个可插卡的随身WIFI,把这个卡插进去用。

买你贴图宣传这种,99.9%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