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把ZYNQ的PS 降到 50M 工作,开机概率性失败

楼主(2022-04-18):
如题,  原先333M 和666M 下都工作正常 ,今天调整到50M  ,有50%概率启动不了

这种情况下 需要调整QSPI 的频率吗? QSPI频率还是默认的160MHZ ,  我是不是也该把QSPI降低到 50M 附近

能开机正常的情况下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 开机异常的几次  啥反应都没有

测试 是已经固化到  外部QSPI里了, 每次开机都是重新上电的(中途没有连接电脑或者重新下载程序过)

PS  系统是无DDR 的 所以 也不会是DDR导致的初始化失败

网友A:
CPU时钟多少?DDR时钟多少?
50M时候CPU应该是650,DDR记不清了,要用后面的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时钟多少?DDR时钟多少?
50M时候CPU应该是650,DDR记不清了,要用后面的推荐值 ...

是配置后  CPU 50M   DDR 没有启用 (做了无DDR 启动的设计)
CPU  50M 是推荐值里的最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配置后  CPU 50M   DDR 没有启用 (做了无DDR 启动的设计)
CPU  50M 是推荐值里的最小值

cpu貌似不能低于ahb/apb吧。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估计你得试试整体都降下来。要不然让cpu快点。可能是总线某个地方死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貌似不能低于ahb/apb吧。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估计你得试试整体都降下来。要不然让cpu快点。可能是总 ...

是的 明天再看一下  估计哪个地方 限制住了  估计就是CPU 和 QSPI 部分 通讯出现了问题  ,
比较奇怪的是还有一半的概率能正常工作

ZYNQ 学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貌似不能低于ahb/apb吧。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估计你得试试整体都降下来。要不然让cpu快点。可能是总 ...

刚刚写错了  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写错了  问题依旧

示波器挂qspi上看波形吧。还有uart,上电先打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挂qspi上看波形吧。还有uart,上电先打uart。

恩恩 早上去掉了PSRST 和POR 上的对地电容,成功概率高了一些     但是偶尔还会出现
现在在降低 QSPI 的频率  编译中,等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挂qspi上看波形吧。还有uart,上电先打uart。

QSPI 频率从默认的200M 降低到150M   后 暂时没有出现开机失败的情况

怀疑是50M的CPU无法及时处理200M QSPI 传输过来的数据导致加载程序过程中FIFO溢出了

手持设备没办法  主频从666MHZ 降到50Mhz  芯片内部温度能降低10-15度  为了功耗也是拼了,主要是PCB 太小了  而且又是无风扇密闭的设计, 热量堆积无法及时散出去

网友C:
50MHz 在 spec 范围之内吗?50MHz 倍频到多少做为系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Hz 在 spec 范围之内吗?50MHz 倍频到多少做为系统时钟?

输入是33.33M 这个是大部分ZYNQ输入的标准晶振

然后分配给CPU的时钟是50M   这个是在VIVADO 设置软件里推荐设置值的最小值

现在QSPI 时钟从默认的200M降低到150M ,系统没有出现开机失败的情况了(原先CPU频率 666或者333下 ,QSPI 200没有出现过异常,但是CPU 降到50 才出现的间歇性开机失效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是33.33M 这个是大部分ZYNQ输入的标准晶振

然后分配给CPU的时钟是50M   这个是在VIVADO 设置软件里 ...

哈哈,不知道能不能在 spec 上找到最小时钟的说明。

你需要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知道能不能在 spec 上找到最小时钟的说明。

你需要降低功耗?

手持设备  空间比较小  而且PCB 也比较小, 外壳散热孔也不多,没风扇

已经把DDR功能阉割了   软件 演算出来的功耗已经降了很多了 ,还是发热, 芯片内部的温度读出来大概75-80度

昨天把CPU主频还有FPGA部分的算法主频干下来以后   芯片内部温度大概控制在最高70度附近了     散热片温度 60度  , 整机内部空间温度大概40-50附近,手感温热还可以接受

网友C:
zynq CPU 跑 50Mhz,FPGA 频率也不高,散热要求高一些,看起来用 zynq 是有些大炮打蚊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ynq CPU 跑 50Mhz,FPGA 频率也不高,散热要求高一些,看起来用 zynq 是有些大炮打蚊子了。 ...

所有的图像算法全都是丢给 FPGA的      ZYNQ的 PS 只是跑LCD 的UI

至于是否大炮打蚊子不能看所用的FPGA的主频高低吧,用面积换时间 这个才是FPGA的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