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热成像仪,看不到气体图像?有啥入门的仪器可看吗?

楼主(2022-04-19):
常见的热成像仪(如海康H10),看不到气体图像?有啥入门的仪器可看吗?

比如用来观察笔记本散热器吹出的热风走向,有无低价的推荐?毕竟也是当玩具好奇看看,请知道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A:
这种 工业测温的 分辨率,刷新了都很低,一般看不到。 你要买真正的 搜索用的 就能看得到,别说热风,就是放个屁都能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工业测温的 分辨率,刷新了都很低,一般看不到。 你要买真正的 搜索用的 就能看得到,别说热风,就是 ...

老哥有知道的型号吗?

但是这个热风,用H10一点迹象都看不到,而不是分辨率高低问题

网友A:
这种工业测温的 刷新了 一般才10几赫兹。温差分辨率很低。当然看不到了。热成像 顶级的当然是 美国非力尔,不过高分辨率和高刷的对国内禁售。能买到的 640x512分辨率,20几赫兹刷新率,NETD 50mK左右的就不错了,而且价格很贵。你这个要求 1W左右的国产 高德,艾睿  找找 看能不能满足。杯子里的热水上面的水汽看到一个没问题。风扇出风口能看到,热风高了 要能看到  NETD 可能要 20几mK。

网友:
改天  我用 艾瑞 和 脉冲星  看一下 笔记本的 热风  看看 行不行, 以前还没试过。

网友:
樓主需要的可能是 schlieren imaging,各大視頻網站直接搜尋:schlieren

設備可以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需要的可能是 Schlieren imaging,直接搜尋:Schlieren

設備可以 DIY

就是要看到,比如热风/冷风,是怎么走向了,这样,感觉很实用和挺好玩的~~

就像抽烟的烟雾,可视化的走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看到,比如热风/冷风,是怎么走向了,这样,感觉很实用和挺好玩的~~

就像抽烟的烟雾,可视化的走 ...

我說的就是可視化啊,你在視頻網站搜尋一下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就是可視化啊,你在視頻網站搜尋一下視頻

嗯嗯,看了,可能又还少点颜色区分温度。。。。哈哈

其实就是在现在的热成像基础上+看到气体,就好了

比如下图这样,是看到热风

网友:
别想了LZ ,我刚试, 看不到热气的。 几万块钱的的设备 就别想了。 你图片上这个好像就是非力尔专业设备拍的。

网友:
气体的图像是看不到的,网上的那些都是ps 过的,官方都承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看了,可能又还少点颜色区分温度。。。。哈哈

其实就是在现在的热成像基础上+看到气体,就好了

这个是人为 ps 的,就是为了搞笑

网友:
【为何妖气在白天看不到?- 自制黑色气体-哔哩哔哩】 https://b23.tv/AVfyeZL

网友:
我就是干热像仪的,有专业的气体检测的,要看什么气体,化工领域常用的设备,作为泄露报警的检测装置。

就怕楼主指导价格后大跌眼镜,这种设备都是大几十w的,一般人玩不起,一个探测器几十w。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8一零零伍0扒贰叁(同微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测温的 刷新了 一般才10几赫兹。温差分辨率很低。当然看不到了。热成像 顶级的当然是 美国非力尔, ...

这里面不止NETD的问题,还要看大气窗口,气体波段,光学上针对气体波段做定制化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不止NETD的问题,还要看大气窗口,气体波段,光学上针对气体波段做定制化改变 ...

应该还与软件处理有关吧。 一般的热成像 ,在同一个画面中,温度差别巨大的,画面上很低亮度的 就忽略了。 你们 不会用的制冷型的 芯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与软件处理有关吧。 一般的热成像 ,在同一个画面中,温度差别巨大的,画面上很低亮度的 就忽略了 ...

制冷非制冷的我们都做

网友D:
用了一个160*120的热像仪,测试了一个热风枪吹热气,果然看不到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一个160*120的热像仪,测试了一个热风枪吹热气,果然看不到热气。

对啊,压根看不到,哈哈

网友:
一般的气体对红外波段光的吸收 反射 折射不明显,所以看不到,仪器也捕捉不到,如果用波长比较短的紫外线照射估计才能有效果

网友E:
楼主请搜"纹影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搜"纹影镜‘’

这个镜子怎么用呢?直接反射看?还是直接透过看?

网友:
我也没玩过,只是以前在B站看到过,觉得这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2023-03-14):
气体泄漏检测热像仪
https://www.flir.cn/browse/industrial/gas-detection-cameras/

价格非常贵,斯特林制冷的

编辑原因:修改图片

网友:
楼主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