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零地混接?

楼主(2022-04-20):
工地上有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电路检测零地混接的现象,大家有什么思路么?

网友A:
加个漏保,零地混接漏保合不上闸的。
实际检测漏电即可,零地混接漏电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漏保,零地混接漏保合不上闸的。
实际检测漏电即可,零地混接漏电很大的。 ...

漏保上端混接不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漏保,零地混接漏保合不上闸的。
实际检测漏电即可,零地混接漏电很大的。 ...

请问是检测到哪里的漏电流呢?

网友B:
零与火线的电压应该要高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检测到哪里的漏电流呢?

进线的A\B\C\N四线同时穿过一个漏电互感器,不存在漏电时,互感器感应不出信号的.

当零地混接时,一部分零线电流通过大地走了,互感器的4线矢量和不为零了,互感器会感应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与火线的电压应该要高一点点,

请问您是不是指:火线和零线的电压稍高于火线和地线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的A\B\C\N四线同时穿过一个漏电互感器,不存在漏电时,互感器感应不出信号的.

当零地混接时,一部分 ...

如果只是单相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单相电呢?

一样的原理

网友C(2022-06-29):
有地线(PE)就很容易检测。没有的话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地线(PE)就很容易检测。没有的话困难。

主要是这个PE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零线,PE不接大地是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