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空调板上的1200P100如何测量其好坏?

楼主(2022-04-20):
一个变频空调板,外面没有看到板子烧的痕迹,也没测出哪个原件坏,上面有一个1200P100,怀疑是它坏了,

用万用表二极管测量了引脚的电压,红是红表笔,黑是黑表笔,数字顺序不分先后。

经常维修空调板的坛友,这个IC如何测量其好坏?

网友A:
你这是盲人摸象,找资料先查各引脚功能再说

网友:
。。仔细看看通信线是不是锈断了。以前修过一个什么牌子忘了,外机通信线电阻一根腿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盲人摸象,找资料先查各引脚功能再说

找到资料怎么看。

现在基本上是盲修盲测

楼主:
带变频的板子,朋友说有问题,拆下给我测试。

楼主:
空调上的板子,单面板,底部刷了绝缘漆,测量有时测量不到,各位家电维修师傅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待机电源芯片,先量一下看次级有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