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热电偶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2-04-21):
背景:一个类似于多通道温度记录仪的项目
放大电路处理后进入adc ads1256能做到稳定5uV内的跳动!
计算:利用ds18b20做冷端补偿+套用美国omega的多项式求解
-----------------------------------------------------------
手持日本横河的CA150对每个通道进行热电偶信号的模拟输出
在做完校准后,基本每个温度点的误差都小于0.5度,每个通道间相差不到0.1度。
看似很正常,符合交付要求
-----------------------------------------------------------
奇怪的现象来了!
接上一组k型热电偶线,发现出现了度数偏高或偏低0.5-2度的情况!!!
且线之间的读值也不接近,最大相差近1度,十分苦恼
-----------------------------------------------------------
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在CA150上面输出都很正常?!
为什么换上热电偶测温线后差异这么大呢?
求大神给个思路看看,小弟为这事愁了好久!

网友A:
冷端校准参考的传感器要放在靠近热电偶的接线处,如果多个热电偶的而板子可能热分布不均匀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多个冷冻补偿传感器在不同输入接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端校准参考的传感器要放在靠近热电偶的接线处,如果多个热电偶的而板子可能热分布不均匀的话那么可能需要 ...

感谢大神的回复!
不过我这里说明的不够清楚,首先我是一个模块8通道,
每个模块都只配备一个18b20作为该模块的冷端检测。
--------------------------------------------------------
然后这个奇怪的就是比如模块A是校准了的情况下
插入8条k型线,集体偏高或偏低0.5-2度
然后拔开再插入另外8条同类型的k型线,也出现偏高或偏低,
但是与前一次的不一样,有可能前一次的是偏低1度,这一次就是偏高1度这样
然后这些线好像还是固定偏差这么多的?!
这就是令我非常奇怪的点了
都是k线固定在端子上然后插在座子上的连接方式

网友B:
看一下几个通道的18b20温度差异

网友C:
先看原始信号再看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几个通道的18b20温度差异

你是指单个模块内的通道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原始信号再看补偿

插上线后测得的热电势电压是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模块内的通道都校准过,通过仪器输入模拟信号也是准的,就是不知道为啥插上线就有挺大的偏差

网友D:
也可能是你的信号处理电路抗干扰能力太差,信号发生器你电池供电,且噪声很低。 你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线接长一点,然后做EMC测试,如果跳动大,就是你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你的信号处理电路抗干扰能力太差,信号发生器你电池供电,且噪声很低。 你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线接 ...

硬件同事把模块的结构改了下,切开模具的一部分,目前大部分都接近了许多,似乎散热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不过电路上面估计还是要继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