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芯片很好,但是没有用心做,希望能改进

楼主(2022-04-21):
手册都没有写严谨,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产品标准,比如APB1 APB2 的最大时钟到底是多少?

用户可通过多个预分频器配置 AHB、高速 APB(APB2)和低速 APB(APB1)域的频率。AHB 域的
最大频率是 240MHz,APB1 和 APB2 域的最大频率是 120MHz。

PPRE2:高速APB预分频(APB2)(APB high-speed prescaler(APB2))
由软件置‘1’或清‘0’来控制高速APB2时钟(PCLK2)的预分频系数。
注意:软件必须保证APB1时钟频率不超过120MHz。

PPRE1:低速APB预分频(APB1)(APB low-speed prescaler(APB1))
由软件置‘1’或清‘0’来控制低速APB1时钟(PCLK1)的预分频系数。
注意:软件必须保证APB1时钟频率不超过60MHz。

实际上呢,软件的例子好像就是跑的不分频,也就是240Mhz,我的天呐!难道这就是个能用就行了的产品?

网友:
从他们一在论坛推我就建议要写清楚一些,然则Tiky说没多少人会去看时钟树,在他们提供的例程上开发就可以。。。。来来回回讨论多了几下,Tiky还说我话多,从此不敢再妄议君上了,当然估计自己也不配使用,哈哈

网友:
尝试用过,引脚复用都没有写明白,模模糊糊

网友A:
我用这玩意做的一个东西小批量了,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玩意做的一个东西小批量了,还行

多大批量?  100   1000?

网友C:
       感谢楼主给个台阶下,给予“TKM32F499芯片很好”的赞誉。这个芯片没有你说想象中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这些年一直在低调推进。目前有70多款液晶屏在用这个芯片,在这个论坛上“评估板资料”中提供了三十多个芯片应用相关的例程,KEIL、GCC、IAR等编译器均有相关样例,经过了淘宝多年的洗礼,不敢说有多好,也不敢说没有局限性。但是敢肯定的是客户对我们的监督是非常充分的,当然经过的考验也是非常真实。举个例子,淘宝上直接拍个样品,加个运费险(0.5元或者1元),测试所有东西,就1元以内成本,不高兴可以凭7天无理由直接退货退款,不用经过任何手续。如果产品真是的很差,估计没有人敢拿出来卖,退货的运费都够你受。也要经过考验客户才返单。
       所以产品OK不OK,有公开资料,有好的购买渠道,你可以自己给出答案。
       上面你提到的那时钟问题,TK499与STM32或者其它同类的单片机不太同,内部都是把运行内存及FLASH(从QSPI启动时读到内存)都放在SDRAM上,AI_Responder运行在SRAM上,中断向量也放SRAM,还剩下一点SRAM你也可以运行程序。所以整个芯片运行时都没有FLASH参与的,就不会存在高低速会出现逻辑问题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SDRAM也是有控制器的,有AMBA的,你仲裁得过去,抢占得了,这条总线的资源就可以正确使用,而不会像FLASH那样,读得快可能读到NG的情况。你上面的问题我也不太懂,有空我问问工程师,不过从大体上来看,应该不会有问题,一般都在内部设置好了,所有样例工程师都是测试过才放上来,也做了不少复杂的应用。
      关于另一个不经常外露的功能就是AI_Responder,在“Bootloader样例”文档里有介绍。有的客户不了解这个芯片,误以为这个M4的240M芯片,不如一个ST的48M的M0。因为他没发现这个芯片有Cache,就以为一定是性能很差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芯片带有一个Cache的超集,虽然没实现当初的设计目标,带主动侦测、特征值侦测等,但是对Cache的功能也是全域覆盖,旁路及穿透功能都设计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批量?  100   1000?

100,做了个7寸屏的小控制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给个台阶下,给予“TKM32F499芯片很好”的赞誉。这个芯片没有你说想象中那么好,当然也没有 ...

说白了就是资料遮遮掩掩嘛,国产的通病

网友:
是的  文档很关键,但是国内很多原厂都不是很重视资料这块,写资料的估计也没多少考核。也就让用户讲究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资料遮遮掩掩嘛,国产的通病

文档没有遮遮掩掩,你看芯片资料在这个论坛上有上传,商业论坛都是不用注册也可以下载的。芯片资料在官网也是公开的,直接可以下载,不用任何注册。
上面楼主说的是时钟树没有完善,希望能改进。我已经在公司内部反映了,叫工程师安排整个大家喜欢,明白的方形呈现给大家。

本论坛芯片资料更新到今天凌晨:2022-4-22 02:48,标题还没改,你可以直接在本论坛上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403-1-1.html

官网上资料更新情况也很清晰,每个文件都有更新时间,不过就没有阿莫论坛精确到分钟
http://hjrkj.com/companyfile/1.html

如果大家懒得下载,可以在上班时间问客服小妹直接把评估板资料(TKM32F499芯片资料)直接发给你或者发到你的邮箱,这个是客服小妹日常的工作,没有任何推辞。嫌回复得慢,还可以振一下屏(一般不要这样,有点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