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Scale+ MPSOC器件,不是HP的bank,差分IO该怎么用呢?

楼主(2022-04-21):
有个产品用了7:1的lvds接口,之前用的是A7系列,后面想换成UltraScale+ MPSOC。但MPSOC居然没有类似A7的那种SelectIO了,变成了High Speed SelectIO
High Speed SelectIO不是所有bank的差分IO都能用,只能用HP bank,那如果我想用其他非HP bank的差分IO该怎么办呢,就只能用IBUFDS IDDR之类的原语手工搭了吗?我担心手工搭的频率会上不去

网友A:
那个时钟上限hr和hp不一样,你查查手册。你填hp的频率那它肯定只能接到h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钟上限hr和hp不一样,你查查手册。你填hp的频率那它肯定只能接到hp了。 ...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频率改到最低,也是只有HP的bank,这个high speed selectio好像就只是针对HP bank,其他bank不知道该怎么用他的差分IO收发功能了
[tachimg]5844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频率改到最低,也是只有HP的bank,这个high speed selectio好像就只是针对HP bank,其 ...

你只能再研究研究了。ultra之后的片子确实没有了bufio,而且cc pin必须得经过pll才能驱动io serdes。。总之是在开倒车。不知道xilinx在搞什么鬼。7系列hr bank的odelay没有了我还能接受,u系列bufio没了。。mipi就注定是没法直接接了(除非sensor支持配成clock continuous mode)。你试试不行就只能手写pll+iserdes了。iddr尽量能不用就不用,那货跑不起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