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u104 想从lvds的摄像头解串出数据,参考xapp1315 有些问题

楼主(2022-04-21):
我想使用zcu104 解串10通道的数据1通道时钟,1:12解串,数据速率应该是288M DDR,我参考了xapp1315,这个是1:7的接收使用ibufds+idelay3+iserdes3 ,参考设计里面的一些参数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那么设计,我的问题是
1.CLK_pattren这个值应该如何在8:12修改,它似乎在8:7使用。如果我想在8:12使用这个CLK_pattren,应该怎么修改呢

2. 相位训练里面的这个停止条件是怎么确定的呢,为什么update_seq 要设定这三个值呢。

3.这个DELAY_VALUE 为什么要设定( (CLKIN_PERIOD*1000)/7)呢

这儿是参考设计的.v文件

另外我看到了之前的帖子 使用IBUFDS+Idelay3+IDDRE 那么idelay3的动态延时应该要怎么确定呢。ibufds之后都是单端信号么,动态相位调整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没用过zu,仅提供参考。相位对齐一般是拿时钟和延迟0.25t的信号采样,相同说明超前,相异说明滞后。你画出来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是aa我也不清楚,可能是以[7:6]来区分吧。从11往后加延迟直到10,或者10/01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zu,仅提供参考。相位对齐一般是拿时钟和延迟0.25t的信号采样,相同说明超前,相异说明滞后。你画出 ...

zcu104 应该是ultrascale+ 的器件。您之前说过用IBUFDS + IDELAY3 + IDDRE 解串的话,IBUFDS出来的是差分信号呢还是单端信号呢,我现在理解了差分信号的相位对齐。单端信号怎么进行动态相位对齐呢,还是直接延时固定的值,通过ila抓信号然后调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zcu104 应该是ultrascale+ 的器件。您之前说过用IBUFDS + IDELAY3 + IDDRE 解串的话,IBUFDS出来的是差分 ...

ibufds有个_diff_out的,可以同时输出p/n。所以可以简单的给n加0.25t的延迟,给p加0t延迟。是否可变看你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ufds有个_diff_out的,可以同时输出p/n。所以可以简单的给n加0.25t的延迟,给p加0t延迟。是否可变看你 ...

请教一下,我大致花了一个结构图,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调p和n和延时保持n>p 0.25t。那怎么才算延迟调好了呢..

或者我直接使用ifbuds 转成单端信号 给一个固定延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大致花了一个结构图,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调p和n和延时保持n>p 0.25t。那怎么才算延迟调好了 ...

所有数据线和这俩同时incdec直到相位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