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改修复一台夏华LC-50KM70液晶电视高压驱动故障

楼主(2022-04-21):
今天接修一台夏华LC-50KM70液晶电视,不开机  用户反应在上两个师傅那里修了3次,每次修来用几个月就坏,待机灯亮,不启动,开机检查背光高压驱动部分12个mos管击穿,板子明显有高温发黄痕迹,这次就不重复老路换管子了,直接拆掉12个mos管,从主电源24V变压器次级绕组端飞线两根过去高压变压器输入端,再拆除高压变压器次级56nF谐振电容(主电源是LLC谐振电源),处理好后测量驱动频率70khz,波形接近正弦波,上电试机OK,成功用化繁为简直接驱动法彻底解决,改过以后基本不会再出问题了

楼主:
试机半小时ok,温升不明显,功耗也降下来了,原先165瓦左右,现在145瓦

网友:
ccfl的灯管背光?这样子就没有恒流了吧。冬天暗夏天亮。一般背光不良ccfl管子老化了,应该降低一些亮度,或者加强散热。可惜电视这玩意的散热并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机半小时ok,温升不明显,功耗也降下来了,原先165瓦左右,现在145瓦

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原来是165W?

客户送过来不是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原来是165W?

客户送过来不是坏的吗?

这个电视我改了几台了,都要测下220V侧的电流功耗,这个电视屏里还有一块板,每条灯管还有一个小变压器,有些是屏内高压变压器打火或短路,如果短路电流会比较大,那就得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原来是165W?

客户送过来不是坏的吗?

屏内高压变压器板图片,找来做参考,接口电压100多伏

网友:
妙手回春,神乎其技!

网友:
不顺手改成LED背光的?

网友B:
开关电源居然可以并联变压器。。
背光和主电源应该是不同类型的电源,居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居然可以并联变压器。。
背光和主电源应该是不同类型的电源,居然还可以这样。。 ...

MOS管是指起一个电子开关的作用吗?其实整体都是主电源供电,否则超过功率了主电源会烧掉,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指起一个电子开关的作用吗?其实整体都是主电源供电,否则超过功率了主电源会烧掉,是不是这样理 ...

是。是的。

网友:
没得电路图 不晓得到底是啷个情况

网友:
1,LLC的电压波形也是矩形波来的,正弦(准确点说是准正弦)是指电流波形
2,CCFL的变压器电压波形也是矩形波,靠次级漏感与高压电容谐振获得正弦电流(电压仍然是近矩形波),并由电抗限流

网友D:
有台索尼40寸,看着看着没图像了,只有背光和声音,请问是屏幕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台索尼40寸,看着看着没图像了,只有背光和声音,请问是屏幕挂了么?

是的,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