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第4轴的TX 能介绍下转速吗

楼主(2022-04-21):
一般DIY的小机子  做第4轴有不少案例,各种减速处理
动力采用大步进电机的较多对吧   不知道转速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如果是步进的话  电机本身一圈200个脉冲这个样子是吧,同步轮选择一般比率会有多大?
当然这个也和回转直径有关吧估计  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希望有TX能分享下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和作品  先谢谢啦!

网友A:
首先大多数雕刻机不会使用车刀车削,4轴只用于雕刻,转速不重要,不丢步最重要,应取满足需要的最低值。

先确定4轴加工工件的直径,算出线速度,该线速度满足平面加工的进给速度即可。

以24000转的情况算几个“极限条件”

24000转,每刃0.1mm,4刃刀具,工件直径100mm
转速(24000*0.1*4)/(3.14*100)=30.573RPM

24000转,每刃0.1mm,4刃刀具,工件直径10mm
转速(24000*0.1*4)/(3.14*10)=305.732RPM

24000转,每刃0.01mm,单刃刀具,工件直径100mm
转速(24000*0.01*1)/(3.14*100)=0.764RPM

24000转,每刃0.01mm,单刃刀具,工件直径10mm
转速(24000*0.01*1)/(3.14*10)=7.643RPM

同步轮要看电机了,需要注意同步带有最小带轮直径的限制,电机上的带轮可能不能随意选择太小的,
带轮太小不仅影响皮带寿命,还会使误差变大,皮带在带轮上的包角也可能过低导致刚性和承载能力降低,所以不能盲目选择极限变比。

在电机扭矩不会明显跌落的范围内使用空间允许的最大直径且最宽的从动轮同步带轮和同步带,电机上的主动轮受限于同步带的最小带轮直径与带轮上的最小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大多数雕刻机不会使用车刀车削,4轴只用于雕刻,转速不重要,不丢步最重要,应取满足需要的最低值。

太感谢了!

我原以为足够低的回转速度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大多数雕刻机不会使用车刀车削,4轴只用于雕刻,转速不重要,不丢步最重要,应取满足需要的最低值。

再请教下主轴
即使有闭环伺服的主轴电机
刀具如果0.1的话  恐怕转速不得不很高  比如24000, 对吧?

恒功率主轴  开中低速也是非常有力的,噪音会小些
高速噪音太刺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主轴
即使有闭环伺服的主轴电机
刀具如果0.1的话  恐怕转速不得不很高  比如2400 ...

并不是的,即使只有3000转,也可以使用小尺寸刀具,只要你有耐心,可以给出正确的进给速度,并且刀具跳动满足刀具运行的要求。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些钟表机床可以使用超级小的刀具加工高质量钟表零件,但是它的转速非常普通,主轴用跟缝纫机差不多规格的皮带传动,它的轴承甚至是滑动铜套轴承而不是滚动轴承。

雕刻机在这方面的主要的障碍并不是力量,虽然低转速可能降低很多扭矩,但是小尺寸刀具并不需要什么扭矩,实际需求可能小于两个手指捻螺丝刀的扭矩。

雕刻机最大的问题是噪音,追求速度的真正原因是噪音在很大范围内都难以忍受,调低转速就会延长加工时间,而噪音没有降低到长时间也无所谓的程度,不得不选择短痛而不是长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的,即使只有3000转,也可以使用小尺寸刀具,只要你有耐心,可以给出正确的进给速度,并且刀具跳动 ...

感谢分享!

单纯解决噪音也不是太难,难的是要经常调整、装夹  然后加工时再隔音
需要有加工中心那样的密封厢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的,即使只有3000转,也可以使用小尺寸刀具,只要你有耐心,可以给出正确的进给速度,并且刀具跳动 ...

受鼓舞准备把1支旧电动工具利用起来  暂时凑合用
就是钻夹头用起来会比较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鼓舞准备把1支旧电动工具利用起来  暂时凑合用
就是钻夹头用起来会比较郁闷

国内钻夹头没有看见过精度好的,比较郁闷+1

自紧夹头精度好一些,但是并不是用于所有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钻夹头没有看见过精度好的,比较郁闷+1

自紧夹头精度好一些,但是并不是用于所有场合 ...

业余玩玩   顾不上精度了    学习为目的

想到钻夹头换刀具。。简直是折磨   无奈中
已经下单买抱箍了   在这个方案里越陷越深了
因为觉着DC电机套个ER头子也是个半调子  思考再三 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钻夹头没有看见过精度好的,比较郁闷+1

自紧夹头精度好一些,但是并不是用于所有场合 ...

高精度自紧夹头  个头太大了,小机子Z向行程本就少的可怜
有些龙门都非常低
现在要准备忍受钥匙撬夹头的痛苦了
另请教手持发生器电路怎么搭  小帖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精度自紧夹头  个头太大了,小机子Z向行程本就少的可怜
有些龙门都非常低
现在要准备忍受钥匙撬夹头的 ...

雕刻机雕刻不要用钻夹头好吧,钻夹头不能承受径向载荷的,容易突然脱落,很危险的,它的设计根本就不能这样用,精度不行,用ER夹头的,手轮的我在那边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雕刻不要用钻夹头好吧,钻夹头不能承受径向载荷的,容易突然脱落,很危险的,它的设计根本就不能这 ...

这个想法是受老外的影响
虽然之前也纠结思考了好几天才做的决定
好吧  重新计划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是受老外的影响
虽然之前也纠结思考了好几天才做的决定
好吧  重新计划下 {:handshake: ...

老外的也不能啥都学,有些是胡搞,有些是咱们买不到一样的东西

那做钟表的钻孔用的钻夹头跟普通钻夹头看着一样,但人家那玩意都能超越咱们部分ER夹头,这种东西咱们买不到的

我还学过毛子在车床上胡搞,结果车床卡盘都干废了,精度不行,身子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也不能啥都学,有些是胡搞,有些是咱们买不到一样的东西

那做钟表的钻孔用的钻夹头跟普通钻夹头看 ...

有道理
工业基础相差几十年  虽然中国撒开脚丫子在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