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用PS制作和预览RGB565的图片?

楼主(2022-04-22):
使用的屏幕是16位色的, 电脑端这种颜色太丰富, 有时候调出来的颜色看着不错, 等下载到屏幕中就偏色很厉害,
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屏幕本身的显示效果垃圾, 另一部分应该是高色深的图片被压缩导致颜色不准了
所以, 有没有办法在PS中制作图片的时候就直出RGB565颜色呢, 这样最起码能降低一下压缩颜色带来的偏差吧.

网友A:
另存为BMP的时候会出窗口选格式。高级模式里面有RGB565。

网友B:
用其他带dither的工具转吧,ps记得16位图不加抖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6&pid=11265938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6&pid=112668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BMP的时候会出窗口选格式。高级模式里面有RGB565。

是的, 可以存储成为这种格式, 只是不能在编辑的时候实时预览颜色效果了.
想着能实时看到效果, 这样调颜色的时候不至于想要橙色, 出来的却是鸡屎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带dither的工具转吧,ps记得16位图不加抖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 ...

有没有设定,能将PS调色板的颜色限制在RGB565范围内, 这样填充图层的时候直接就是16位色, 能够马上看到效果.
如此强大的图像工具, 这个功能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设定,能将PS调色板的颜色限制在RGB565范围内, 这样填充图层的时候直接就是16位色, 能够马上看到效 ...

不能 只能限8bit色索引
行业软件自然不会满足电工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以存储成为这种格式, 只是不能在编辑的时候实时预览颜色效果了.
想着能实时看到效果, 这样调颜 ...

我觉得RB差8,G差4的色彩区别基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想在Photoshop里预览的话,这篇文章可能有用

https://edais.co.uk/blog/2012/02 ... olour-in-photo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只能限8bit色索引
行业软件自然不会满足电工的需求

西门子之类的很多大厂的HMI都是16色的屏幕, 这个按道理不算是小众需求了吧. 难道都是钢铁直男, 根本不在乎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RB差8,G差4的色彩区别基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想在Photoshop里预览的话,这篇文章可能有用

http ...

这个我看了, 好像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之类的很多大厂的HMI都是16色的屏幕, 这个按道理不算是小众需求了吧. 难道都是钢铁直男, 根本不在 ...

西门子等大厂的HMI都是直接导入24位或32位色图片,在组态软件内部转换

网友:
ps里另存为bmp格式, 点底下的"高级", 可以选RGB565的. 不过正常人很难看出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