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搭建linux系统与U盘/板卡连接传输文件

楼主(2022-04-24):
小白一枚,平时不会用到嵌入式系统开发,但由于一次变频器发生故障后HMI面板报警弹窗无法消除,进而引起系统卡死,无法通过U盘升级系统,因此想搭建一个Linux系统实现以下功能:
1. 与变频器控制系统安装U盘连接读取U盘内容。我用虚拟机安装centOS6.5系统,但不能识别NFS格式的U盘,想挂源安装软件但没有合适的源,centOS源没找到。

U盘是使用Win32DiskImager软件将IMG文件存储到U盘,然后变频器可以通过U盘进行系统更新和HMI固件更新

U盘拷入系统后内容如下:

这个dtb文件是设备树吗?是不是能够识别U盘后就能显示出文件列表?
zlmage文件又是什么文件?
2. 与变频器板卡通讯
主板卡,型号94V-0, E347312
核心卡,型号6NA22 JWA58,6T2B

我从飞思卡尔网站找不到这个型号,请问这是飞思卡尔哪款核心卡和主板卡,还是自己开发的板卡。
飞思卡尔注册后需要更新用户信息,我没办法选择state信息,完成不了注册。有谁能知道如何完成信息更新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另外就是如果有可以替代的国内卡,推荐一下,这个板卡用的IMX6ulevk4.19.35-1.1.0+g0f9917c56d59系统,请问加号后面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实现的功能最终是通过电脑将img文件烧录到板卡中进行系统升级,然后可以在电脑中将usw文件解压缩到板卡中实现HMI升级,因此还有以下问题:
1. 查资料说搭建完linux系统后可以从板卡读取IMX系统内核生成IMG文件,这个文件与U盘系统安装文件IMG是否一样?
2. zimage文件如何生成,以及这个文件作用是什么。
3. 使用openembedded能够实现在电脑上模拟出变频器操作画面吗?

楼主:
期待各位大神的回复,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从头到尾解决问题,本人会深表感谢!另外如果谁有闲置的可以替代的板卡,可以联系我,想从头学习如何烧录板卡以及通讯。谢谢!

网友A:
可以推断原升级方法应该是通过内部程序将内核和设备树(可能还有uboot,引导程序)烧写到内部指定flash地址完成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些地址

网友:
如果能进去控制台好办

网友B:
zimage是内核 u盘有多个分区 用diskgen之类的就能看到用户区文件了 直接winhex看img估计也能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推断原升级方法应该是通过内部程序将内核和设备树(可能还有uboot,引导程序)烧写到内部指定flash地址 ...

是通过U盘烧写到EMMC,请问这个U盘接口能与电脑连接吗?我试过用USB转ttl线连接,但烧写工具都不识别,我估计这个应该是USB HOST口,不是USB otg口,或者说不能改变这个USB接口的读取方式,只能是板子读取U盘,而不能通过电脑读取板子。
但这个板子没有其他的USB接口,

边上第二第三个端子座有TXD和RXD端子,RS232的,第三个用来接传感器,请问这个串口(第二个端子座)能够进行烧录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mage是内核 u盘有多个分区 用diskgen之类的就能看到用户区文件了 直接winhex看img估计也能解析 ...

diskgen试过,只能看到分区,而且我不需要进行文件编译,只是想通过电脑来更新板子系统。

这个烧录用的镜像使用360压缩打开是这个样子的,0.fomat文件我估计是定义分区大小的,因为变频器存储日志记录的空间大小就是16M,1.img中应该包含系统还有dtb和zimage文件。
但这个空间太小了,通过win32把镜像写入U盘后就剩下16M的空间,烧录后dtb文件和zimage就占去了7M,无法再装比较大的文件,HMI升级文件有20多M。
有三个问题如下:
1. 请问有没有办法将这个空间变大,改成32M或64M?
2. 这样修改后再用U盘更新到板子里,是否日志存储空间也会变大?
3. 会不会超过板子本身空间大小,导致无法更新成功?

网友:
1:能进控制台吗?
2:板上有其他串口连到电脑看有没有信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