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VDS 多通道时钟速率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2022-04-22):
LVDS从图像传感器回来是10通道数据和1通道时钟,1:12解串,数据速率是288M DDR,如果通过IDELAY3+ISERDES3 1:8 之后是288*2/8 =72M 之后每个通道的12bit的速率是48M ,那么我把10个通道的数据变成一个12bit的数据,对应的时钟速度是多少呢。。需要12bit x10 变成480M么。为什么要这么算呢。
另外怎么把10通道的数据变成1个通道的数据呢。第一次接触LVDS不太理解这块

网友A:
之前调过mipi 手册里有对应的 每个通道对应哪个字节的图, 你需要去翻阅下自己sensor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调过mipi 手册里有对应的 每个通道对应哪个字节的图, 你需要去翻阅下自己sensor的手册 ...

那时钟关系是怎么算的呢,10通道恢复成1通道的。像素时钟要x10 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时钟关系是怎么算的呢,10通道恢复成1通道的。像素时钟要x10 么

LVDS不清楚  MIPI 的clk 不是像素时钟  而是数据时钟  一个时钟对应数据线上的一个bit

研究清楚手册你才能做好这个项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不清楚  MIPI 的clk 不是像素时钟  而是数据时钟  一个时钟对应数据线上的一个bit

研究清楚手册你才 ...

我看了数据手册,cmos应该是288M DDR的bit clk,我想知道串行时钟频率和 速率有什么关系呢,比如我想通过iserdes 1:12 解串之后时钟频率要降低么,像素时钟频率是不是576/12M SDR呢,那么10通道的都是这个像素时钟频率,变成1通道12bit之后时钟频率还要变化呢,我看别人做的解串代码要x10呢。另外我看xapp1315的差分时钟频率最高才150多M 然后1:7解串,他写的1050Mbps,所以我对这个时钟频率和速率就不太理解。。我想用xapp1315 这个例程修改成我的设计。但是我看注释的时钟频率最高才150M,我是不是用不了这个例程呢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没有理解这个图。

你并没有提供 LVDS 的接口相关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数据手册,cmos应该是288M DDR的bit clk,我想知道串行时钟频率和 速率有什么关系呢,比如我想通过 ...

啥芯片  如果不是保密协议的芯片 直接把手册传上来吧  如果是保密的芯片, 那你再找找LVDS接口部分的 图    不是你这张图,应该也是一个彩色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芯片  如果不是保密协议的芯片 直接把手册传上来吧  如果是保密的芯片, 那你再找找LVDS接口部分的 图  ...

imx172 我大致算明白了,应该是单通道的带宽是288*2Mbps 总带宽是10x288*2Mbps 串并转换的时候带宽不能变。根据这个算分频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172 我大致算明白了,应该是单通道的带宽是288*2Mbps 总带宽是10x288*2Mbps 串并转换的时候带宽不能变 ...

第44页,

一个LANE  独自完成12个bit的接收

10个lane 同时完成 10个 12bit的接收

你可能想象成 10个lane  每个完成一个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