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xf文件中的线条如何转成字符?谢谢

楼主(2022-04-22):
如图片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里边有没有文字描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里边有没有文字描述的地方?

用pn++打开由116万行。能指导一下怎么处理吗?
SECTION
HEADER
$EXTMIN
-0.0030
-0.7450
0.0000
$EXTMAX
.
.
.
0.7700
0.0000
ENDSEC
EOF

网友: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DXF文件解析工具,你可以参考下。
可能有要装.net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