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Ch55x最小版插入电脑USB口。识别的是什么设备呢?

楼主(2022-04-23):
沁恒Ch551用USB下载插入USB口时,设备管理器提示未知设备,WCHISPTool下载软件,不能发现硬件。
又焊了一块。出项完全同样的情况。
再三对照官方的原理图,没有错误。从USB到芯片,该导通的都是通的。

查看设备管理器未知设备的id,也能识别。
USB\VID_4348&PID_55E0&REV_0100

WCHISPTool下载软件设备列表没有发现。

沁恒Ch55x最小版插入电脑USB口。正常识别的是什么设备呢?之前没有用过沁恒的CH55x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lass号

设备管理器中未知设备只显示下边信息:
USB\VID_4348&PID_55E0&REV_0100
USB\VID_4348&PID_55E0

基础电路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一个一个脚量过。
电路非常简单,也是按照官方的最基本系统。
想象着也是非常容易发现硬件才对。而且我又再焊了一块,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未知设备只显示下边信息:
USB\VID_4348&PID_55E0&REV_0100
USB\VID_4348&PID_55E0

到详细信息里面找找classid

要不然你手动强制覆盖驱动试试。

网友:
WCHISPTool 安装目录看看,应该有驱动。

网友:
原理图贴上, 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4348 55e0是默认bootloader的id,配合ch375驱动可以识别。这驱动在WCHISPTool里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根据提醒,我认为是软件的问题,而不是我硬件的问题。
卸掉当前最新的3.2版,从网上找到2.9版下载安装还是不行,又找到2.5版下载安装一切正常。

我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现在挺多人还在用吧。
就这一个下载的问题浪费了两天时间,浪费几十块钱额外买器件买线,而且严重破坏心情。
真不知道沁恒的相关人员都是吃干饭的鄙视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根据提醒,我认为是软件的问题,而不是我硬件的问题。
卸掉当前最新的3.2版,从网上找到2.9 ...

应该换不同的windows系统试一下。找出具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不同的windows系统试一下。找出具体问题

是的,我也想可能和系统也有关系,后边再找电脑试一下在其他的系统上面怎么样。

但是感觉WCHISPTool是沁恒多年来不断迭代的主要下载软件,开始就没有怀疑是这个下载软件的适配电脑的问题。

而且主要是之前也没有用过沁恒的器件和软件,不知道正常的软件上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只想的是买的芯片或者是USB线,或者是外围电路那个地方的问题了,不断的找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想可能和系统也有关系,后边再找电脑试一下在其他的系统上面怎么样。

但是感觉WCHISPTool是沁 ...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129735/article/details/107174474

CH552最小系统至少两颗退耦电容,VCC和V33各一颗。有这两颗电容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都告诉你了,去安装目录找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129735/article/details/107174474

CH552最小系统至少两颗退耦电容,VC ...

对的, 这两颗电容 非常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129735/article/details/107174474

CH552最小系统至少两颗退耦电容,VC ...

注意到这两颗电容了,因为网上有这方面的故障,认为很重要,搞的没脾气时,总以为是器件问题,除了买不同批次的CH551买USB数据线,还专门从大盘上取电容焊上(之前的是从小元件盒取的,怕有混入),都变成怀疑论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告诉你了,去安装目录找驱动啊

主要是你的指点,让我从怀疑硬件这个哪个不正常到怀疑可能是软件版本驱动不行的。

不知为什么,最新3.2的驱动不行,单独从官网下的CH372DRV(应该也是最新的)驱动也不行(官网论坛有人升级WIN10后CH551下载不行了,管理员提示更新一下CH372DRV驱动)。
从网上找的2.9不行,就是再单独安装2.9之内的驱动也不行。

2.5的WCHISPTool安装上就可以了,也没有再单独安装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到这两颗电容了,因为网上有这方面的故障,认为很重要,搞的没脾气时,总以为是器件问题,除了买不同 ...

折腾这么多还不如买块开发板或者小板。能确认工具链正常就值了。
沁恒的软件偶尔还真的有bug,但是官方对于bug的态度还是不错而且修地很快。这种时候有块官方板子能快速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沁恒的东西也在用。

经常也是装驱动搞很多次。

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这么多还不如买块开发板或者小板。能确认工具链正常就值了。
沁恒的软件偶尔还真的有bug,但是官方对 ...

是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也认为还不如买开发版。至少不会疑神疑鬼的总怀疑硬件的问题了。

但是刚开始的想,也就是一个基本51+USB下载,估计下载也就是个三两分钟的事了。

楼主:
想用CH549,V2.5版本的没有这个产品线的可选项,今天看到官网这个ISP软件更新到V3.3版了,

4月26日就是上一楼之后的第二天更新的,安装了试下,一切下载正常。

当时最新V3.2不行,降版V2.9不行,再降版V2.5可行。今天最新的V3.3也可行。软件都是一路NEXT安装的,近几天电脑也没安装卸载什么软件。

我靠真奇怪,逗人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