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用10元购买残旧panasonic二手电饭煲,拆了发热线盘来改装煮瓦煲煲仔饭

楼主(2022-04-24):
今天早上饮完早茶,用10元在回收站购买一个残旧panasonic(SR-G18SG 650W)二手电饭煲,拆出发热线盘来改装专煮瓦煲煲仔饭及瓦煲煲仔菜。

再拆出磁钢来将家中电饭煲维修好,之前在淘宝购买一个全新磁钢换上,但温度参数不合格煮饭还是过了火,现更换上才一切正常。

用电饭煲煮饭是食不到鍋巴的,只能用瓦煲煮饭才食到锅巴,这就是儿时的味道。

加装一个调温器用PWM控制发热盘温度,或再加装一块电饭煲电源板用单片机程序控制煮出美味的锅巴来。

网友:
前辈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前辈牛逼,香港天天动不动发钱,还这么喜欢折腾

网友B:
好奇大陆发香港运费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大陆发香港运费要多少?

不是想购买就可以购买到,有好多商品是限制出口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购买就可以购买到,有好多商品是限制出口的。

???

高科技产品限制出口 ???

网友:
还可以更简单的办法,用可调机械温控器配合可控硅调功率。用单片机控温当然更加精准了,可以定制不同菜单,比如做锅巴就可以做一个菜单。

网友C:
太耗电了

网友:
曲奇饼干盒表示压力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耗电了

耗电不是问题,因为2022年度又有香港特区政府电费资助补贴,所以不用省着用。

重点是,如何简单地用瓦煲煮有锅巴靓饭来食。

我自己的经验,是要分两部来煮有锅巴的靓饭,先用电饭煲煮到收乾水份,就立即转换用(发热盘)的瓦煲来煮后部分直至煮到有锅巴为止。

关于控制部分,现今有了简单的方案,用以下(时间制60分钟、调温器),就可以调控发热盘的发热功率(大小火力)用时间制就可以控制通电的时间。

在香港地区现今想吃一煲香香喷喷煲仔饭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牛逼,香港天天动不动发钱,还这么喜欢折腾

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得折腾,日子就特别难过了。

昨天早上饮完早茶,步行到回收站看见有一個(95%新的〈惠而浦〉有烧烤功能的微波炉 型号 MM260X)用30元港币购买回来家中再折腾多一次!

网友D:
楼主有时间也可以去试试钓鱼,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时间也可以去试试钓鱼,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

钓鱼没有兴趣,去钓鱼是浪费短暂生命的宝贵时间,所以绝不做这事!

???

楼主:
到淘宝上购买一个电陶炉(98元人民币)回来香港就将所有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快夹妥)!

楼主:
因用全功率的650W电饭煲发热盘来煮瓦煲煲仔饭煮到瓦煲都爆裂,煮饭途中听到很大的一声瓦煲爆裂声,这个瓦煲是用了25元港币购买的是便宜货,因现时没有使用调校发热盘的火力功率,发热盘温度过高导致瓦煲容易爆裂。

网友:
感觉你这个只有底部发热,而陶土导热又不太好,底部局部温度过高导致的吧。
这个锅感觉用柴灶或者木炭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不是问题,因为2022年度又有香港特区政府电费资助补贴,所以不用省着用。

重点是,如何简单地用瓦煲 ...

瓦煲有饭皮,是因为饭熟水干,煲底还很烫。
煲底过烫也会烧蕉饭皮。
楼主做法是煮半熟再改用瓦煲,这样操作较难做到靓饭皮,用瓦煲从冷水开始煮较好操作

楼主:
昨天新购买一个瓦煲55元八折44元港币,今晚就拿来煮煲仔饭,先用电饭煲煮饭煮到收乾水,就转换到新的瓦煲慢火煮上30分钟就可以有锅巴。

网友E:
很久没吃锅巴了,吃了锅巴会嘴巴里面起泡,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没吃锅巴了,吃了锅巴会嘴巴里面起泡,这是为啥。

锅巴吃多了,
很容易上火,
要吃龟苓膏降火才好。

楼主:
今天来讲一下用瓦煲煮煲仔饭,首先用电饭煲原内胆煮饭煮到收乾水,再转换到瓦煲当作电饭煲内胆放回电饭煲内煮到熟饭跳掣,等上10分钟,再按下电饭煲煮饭再次跳掣,将瓦煲由电饭煲拿出来,再用明火炉的慢火焗瓦煲4个煲身边都出现有锅巴才算完成煮饭过程!

瓦煲或瓷煲受熱平均和均勻,適合用來煮(煲仔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辈牛逼,香港天天动不动发钱,还这么喜欢折腾

香港的钱前辈也可以领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巴吃多了,
很容易上火,
要吃龟苓膏降火才好。

特氟龙的锅现在基本没锅巴的
你这锅没涂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港的钱前辈也可以领到么

这两年多来可以领取到2萬5千大元。

2020年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领取到1万大元
2021年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领取到5千大元
2022年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领取到1万大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年多来可以领取到2萬5千大元。

2020年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领取到1万大元

是不是只有香港身份证才可以领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只有香港身份证才可以领钱呢

按以下的条件就可以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大陆发香港运费要多少?

我这次由国内淘宝购买了6百多元港币各类货物,
将所有货物集中到某一处的集运仓库,因疫情关係,用船运到香港,之后派送到我居住的驿站,凭电话短信去取货,总共约35.5元港币运费(货物共重5公斤)。

购买了一大堆产品独立包装,取回到家中,有一种好像圣诞节拆礼物的感觉。

今后煮瓦煲煲仔饭就简单很多了,
先用传统电饭煲煮到米粒收乾水,
再换到用瓦煲电陶炉煮到有锅巴,
因电陶炉已有调校大小火力及时间控制,
就非常好控制了。

???

网友G:
前辈这日子过得这么拮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这日子过得这么拮据

你完全都不懂得生活的,
生活上要活出多姿多彩,
要有彩虹才能不枉此生!

???

网友:
那这运费不贵啊

网友:
乐趣……有趣

楼主:
重新定义用传统电饭煲来煮瓦煲煲仔饭更要煮出锅巴来。

先要将电饭煲改装,在磁钢恒温器开关处并连接1个开关,将来这个开关用继电器来代替就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自动煮出个锅巴来。

为了节约能源,
先用传统电饭煲内胆将米粒煮到收乾水(大约4分钟),之后将收乾水米粒转换到瓦煲再继续用传统电饭煲的发热盘煮到磁钢恒温器跳开关断电,在等上8分钟,再按下磁钢恒温器开关继续煮煲仔饭2分钟,煮到磁钢恒温器自动跳开断电,之后再等上6分钟,按下新安装的开关掣通电煮上3分钟,3分钟后将开关掣断电,再炆焗上8分钟,就可以有微黄的锅巴煲仔饭食!

???

楼主:
如何能用传统的电饭煲也能煮好瓦煲煲仔饭(冬菇腊肠滑鸡煲饭),总结了一些经验。
1 > 洗好米(1人份)用传统电饭煲的内胆按下磁钢制的按键开始通电在电饭煲煮饭煮上4分钟。
2 > 在瓦煲底搽上少许花生油,等待电饭煲4分钟之后转换到瓦煲内放入电饭煲内继续煮饭煮等到磁钢103℃自动跳掣断电。
3 > 现将鸡块腊肠冬菇放入瓦煲内冚盖等上5分按下磁钢按键继续煮饭煮到自动跳掣断电。
4 > 再等上5分钟,将并连碰钢的开关通电3分钟,继续等上5分钟,再将开关通电2分钟,之后断电靠余下热力焗上5分钟,整个煮饭过程完毕,可以将瓦煲的煲仔饭拿来食用。

以上操作,用小量零件自动煮好瓦煲饭。

单片机推动继电器开关控制电饭煲发热盘通电或断电。
单片机驱动一个蜂鸣器。
以上就可以应用单片机编写程序就可自动煮好瓦煲煲仔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