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吹fpc插座用什么锡膏

楼主(2022-04-24):
焊接fpc插座,准备用锡膏加热风枪,有什么好的锡膏推荐,看视频好像有那张比较希的锡膏,挤到焊盘上,也不用钢网,直接用热风枪吹就可以,有用过的吗

网友:
不需要什么特殊锡膏吧,重点是别直接吹FPC座,在PCB背面吹.

网友:
PCB先加热到六七十度,再涂锡膏,这样就比较稀

网友:
1.0的还好 再密的基本连锡就报废 尤其引脚是冲压出那种片状的

网友:
180度有铅,板子预热,锡膏挤上去就会化开。

网友A:
我是用烙铁上锡后,再放上座子,直接用烙铁干压,我认为成功率最高的办法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

网友:
用低温焊锡先把焊盘上锡,然后洗板水清理干净焊盘,再刷bga焊油,最后上加热台,效果跟工厂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
常见fpc需要用电烙铁焊接,手机那种才吹。吹难免有损伤融化进焊油,用电烙铁焊接是最好的。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鹿仙子PTC加热器来焊这些座子,包括不限于FPC,USB C,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效果如何?有没有漏电的风险?有用过的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鹿仙子PTC加热器来焊这些座子,包括不限于FPC,USB C,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效果如何?有没 ...

我用它来拆bga 的封装,可以加热一会直接从pcb上拿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烙铁上锡后,再放上座子,直接用烙铁干压,我认为成功率最高的办法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 ...

PCB空板从工厂打样回来后,焊盘上通常有少量的焊锡,可以将FPC的针脚对齐焊盘,用烙铁焊牢几个管脚。然后,再给烙铁上锡拖焊到其它管脚。
如果有焊锡短路管脚,点几滴液体助焊剂继续焊接,可将多余的短路焊锡带走。这个液体助焊剂是关键!!!
经常焊接0.5mm FPC排座,分享一点心得。其它坛友可继续补充。

网友:
除了热风枪,还需要一个预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空板从工厂打样回来后,焊盘上通常有少量的焊锡,可以将FPC的针脚对齐焊盘,用烙铁焊牢几个管脚。然后 ...

我的方法,当然不适合批量的专业量产。

你说的拖锡的办法应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烙铁操作,但要看操作熟练程度了,
我始终害怕焊接FPC,要看连接器的引脚,还有热焊盘散热,否则容易引脚粘在一起。
也可能是我的技术问题,或是设备问题!!

网友D:
如果不是量产,138度低温焊锡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量产,138度低温焊锡了解一下?

有推荐的牌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牌子吗

没有……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