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imulink生成.net的DLL供C#使用?

楼主(2022-04-25):
各位大神,
        我目前做的项目是用C#编的,但有一个算法模块是用MatlabSimulink实现的,问题来了,Simulink做好了,但是只能生成C/C++的代码和DLL。
我用VS跑了C++的代码,可以运行,但是我的主体代码都是C#写的窗体,于是我又想在VS下把C++的代码编译成C#可以用的dll,但还是无法引用,提示“请确保此文件可访问并且是一个有效的程序集或COM组件“。
网上说要注册DLL,我在CMD运行了注册DLL命令,又提示“DLL已加载,但找不到入口点DllRegisterServer”。
        烦请各位高手大神帮我解个惑哈。

网友:
c++调用simulink能搞定,用c#封一个外壳。

网友:
C/C++生成dll,c#可以调用的吧,我用c#调用之前用c++builder生成的dll,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LZ 先把大字号的问题改了吧

另外多提供一些信息,比如这个 dll 你是怎么用的,直接加引用还是 [DllImport(...)]
dll 和 C# 程序是 x86 的还是 x64 的

楼主:
可以了,参考了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qingyusuohou/article/details/119089352

网友:
用C++套个壳编译成dll,然后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