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家电解电容质量如何?

楼主(2022-04-25):
打算做一款AC-DC 12V输出开关电源,功率24W。请一个专门做电源的朋友设计的方案,样机长时间拷机未发现问题。下面准备试产了。电容选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该选哪些好。

产品定位中低端,质量和价格要兼顾,日本和台湾电容用不起。综合下论坛坛友和朋友的推荐,目前有以下几个待选:
(1)艾华
(2)江海
(3)华威
(4)云星(拿货不方便,基本都要订货)
(5)东莞承兴
(6)永铭(性价比不好,价格高)

前3个是坛友推荐的,第4个是做电源的朋友推荐的,第5个是加工厂推荐的,平时也会用一些他家的普通电容,暂时未发现问题。
我选的都是长寿命(5000小时)的,不过一般没货,用2000或者3000小时不知道咋样。

各位怎么看,推荐下,多谢!

网友A:
艾华的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华的可以啊

是的  据说可以

网友:
艾华的可以,其他几家没用过,我们也是做电源的

网友:
首选艾华,次选承兴。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B:
(4)云星
中山这边代理商很好拿货的,如有需要,联系方式给你。

网友C:
江海听说比较厉害,用在空调里的。艾华也比较不错

网友:
一直在用台湾丰宾的电解,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爱华可以,CX一般

网友D:
有永铭的代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永铭的代理吗。

阿里巴巴有永铭原厂的店铺,你可以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云星
中山这边代理商很好拿货的,如有需要,联系方式给你。

好的,私信给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海听说比较厉害,用在空调里的。艾华也比较不错

在论坛里面找了一大圈,确实很多人说在大容量电容里面,江海很不错。
今天找供应商报个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里巴巴有永铭原厂的店铺,你可以搜索下。

谢谢,正准备用他们家的,

网友:
江海  选择开关电源专用的系列产品  某伟也有用过

网友:
品牌的系列型号很多,价格和性能侧重不一样,低阻抗的,长寿命的,耐高温的,xx专用的。同一品牌同容量同电压的,不同系列价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