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ittleLS出现报错lfs.c:1228:error: Corrupted dir pair at {0x0, 0x1}

楼主(2022-04-26):
按照官网的代码移植,https://github.com/littlefs-project/littlefs
#include "lfs.h"

// variables used by the filesystem
lfs_t lfs;
lfs_file_t file;

// configuration of the filesystem is provided by this struct
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fg = {
    // block device operations
    .read  =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read,
    .prog  =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prog,
    .erase =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erase,
    .sync  =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sync,

    // block device configuration
    .read_size = 16,
    .prog_size = 16,
    .block_size = 4096,
    .block_count = 128,
    .cache_size = 16,
    .lookahead_size = 16,
    .block_cycles = 500,
};

// entry point
int main(void) {
    // mount the filesystem
    int err = lfs_mount(&lfs, &cfg);

    // reformat if we can't mount the filesystem
    // this should only happen on the first boot
    if (err) {
        lfs_format(&lfs, &cfg);
        lfs_mount(&lfs, &cfg);
    }

    // read current count
    uint32_t boot_count = 0;
    lfs_file_open(&lfs, &file, "boot_count", LFS_O_RDWR | LFS_O_CREAT);
    lfs_file_read(&lfs, &file, &boot_count, sizeof(boot_count));

    // update boot count
    boot_count += 1;
    lfs_file_rewind(&lfs, &file);
    lfs_file_write(&lfs, &file, &boot_count, sizeof(boot_count));

    // remember the storage is not updated until the file is closed successfully
    lfs_file_close(&lfs, &file);

    // release any resources we were using
    lfs_unmount(&lfs);

    // print the boot count
    printf("boot_count: %d\n", boot_count);
}

其中三个Flash操作的代码都换成了自已的代码,操作Flash没有问题,但是运行的时候会在串口输出提示:

放狗搜了很多也有类似报错的,但是没有解决方法。我这个把别人移植好的代码直接拷过来换成自已Flash操作代码,一样的堤示,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有人移值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楼主:
代码直接抄这个:
http://45.63.87.5/blog/001615860 ... 84e4dc7efd49e4a2000

报错是一样的。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调用malloc,系统进入hardfault造成的。我这个芯片是STM32F103VET6,heap size和stack size都设为0x6000,24K的空间了还是一样出错!不懂为什么网上移植这个的他们没有报错呢?看了坛内朋友移植的,是STM32F407上的,用的是自已写的malloc函数。这个有能用系统自带malloc实现的方法,或者有可靠的malloc实现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22-05-30):
heap设置小了吧?可以参考一下FREEERTOS里的代码。

网友B:
你用默认的malloc申请的内存是不会free的,然后很快堆栈就爆了,所以需要改成自定义的mall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设置小了吧?可以参考一下FREEERTOS里的代码。

heap设置多大都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默认的malloc申请的内存是不会free的,然后很快堆栈就爆了,所以需要改成自定义的malloc。 ...

对,我见网上放出来的代码,都是自定义的malloc,stm32f103有什么好用的mallock吗?

网友C:
之前练习时用过的,用自带的malloc ,free测试是正常的。

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jAuTO84N087qU0WJMNqA
提取码: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练习时用过的,用自带的malloc ,free测试是正常的。

源码: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