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联合体如何使用

楼主(2022-04-26):
u8 apple_buff[0x10];
u32 apple1,apple2,apple3,apple4;

for(i=0;i<0x10;i++)apple_buff[i]=0;  // 字节操作  16个字节清0  ,4个32位也清0了。想达到这个目的

如何 把8位数组  跟  4个32位数据  关联。

网友:
struct dd
{
u32;
u32;
u32;
u32;
};
union cc
{
struct dd;
u8 apple_buff[0x10];
};

网友A:
union APPLE
{
    u8 apple_buff[0x10];
    u32 apple[4];
};
这样就好了,没必要用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on APPLE
{
    u8 apple_buff[0x10];

u8 apple_buff[0x10];                // 8位数组
; -----------------------------------
u32 apple1;                                // 32位的 16位的 浮点的变量
u16 apple2;
u16 apple3,
float apple4;
float apple6;
实际 情况需要将这些数据 联合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truct VoltStruct
{
        u32 volt1;
        u32 volt2;
        u32 volt3;
        u32 volt4;
};
union cc
{
        struct VoltStruct voltAll;
        u8 volt_buff[0x10];
};
/*

*/
void main()
{
        volt1=0x11223344;
        volt2=0x55667788;
        volt3=0x99AABBCC;
        volt2=0xDDEEFF00;

        volt_buff[0x00]=0;
        volt_buff[0x01]=0;
        while(1)
        {

        }
}
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编译不过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truct VoltStruct
{
        u32 volt1;
        u32 volt2;
        u32 volt3;
        u32 volt4;
};

struct VoltStruct voltAll;
u8 volt_buff[0x10];
union cc
{
        struct VoltStruct voltAll;
        u8 volt_buff[0x10];
};
/*

*/
void main()
{
        voltAll.volt1=0x11223344;
        voltAll.volt2=0x55667788;
        voltAll.volt3=0x99AABBCC;
        voltAll.volt4=0xDDEEFF00;

        volt_buff[0x00]=0;
        volt_buff[0x01]=0;   // 通过字节的方式 清0,仿真发现没有清0  没有联合成功  ,哪里原因呢
        volt_buff[0x02]=0;
        volt_buff[0x03]=0;
        while(1)
        {

        }
}

网友:
LZ 怎么这么热衷于用 U8 数组来清零呢?指针不香么?例如这样:

struct _DATPACK
{
  uint32_t  dw1;
  uint32_t  dw2;
  float  fa;
  float  fb;
} dat;

memset( &dat, 0x00, sizeof(dat) );        // 清零 dat 所有元素

uint8_t *ptr= (uint8_t *)&dat;
ptr[0]= 0x12;            // 按字节访问
ptr[1]= 0x56;            // 按字节访问
ptr[2]= 0x00;            // 按字节访问

定义的话,也得是把数组和元素定义在一个 union 里,并且注意各元素需要再打包成一个 struct 避免重叠。形如:

union _DATPACK
{
  struct _ELEM
  {
    //...
  };

  uint8_t  Array[1];    // 柔性数组
};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你没有用你定义的联合体类型声明一个变量,然后操作其变量才能改变联合体内成员的值。
例如:

struct VoltStruct
{
        u32 volt1;
        u32 volt2;
        u32 volt3;
        u32 volt4;
};
union cc
{
        struct VoltStruct voltAll;
        u8 volt_buff[16];
};

union cc testVar;//使用联合体声明一个变量
/*

*/
void main()
{
        testVar.voltAll.volt1=0x12345678;
        testVar.voltAll.volt2=0x22345678;
        testVar.voltAll.volt3=0x32345678;
        testVar.voltAll.volt4=0x42345678;

        testVar.volt_buff[0x00]=0;
        testVar.volt_buff[0x01]=0;
        testVar.volt_buff[0x02]=0;
        testVar.volt_buff[0x03]=0;//上述清零会清除testVar.voltAll.volt1的值
        while(1)
        {

        }
}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干活状态,没有人交流。有问题只能咨询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干活状态,没有人交流。有问题只能咨询论坛。 ...

我现在也是一个人干活,有空多交流

网友(2023-07-27):
我们也是 一个人的干活  自己画板子, 自己写简单的程序

网友:
我也是一个人干活,画板子,写程序,有空多交流

网友:
ls四位可以组团啦

网友:
组团的话,可以加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