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资料真的太少!!!水质仪表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楼主(2022-04-26):
想问一下,水质仪表的运放电路的正输入端一般都串联有1M-200M不等的电阻,这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这方便资料太少。然后水质传感器一般为内阻10^12以上,放入溶液中,会和溶液形成原电池,产生微弱电压,通过运放来放大采集,所以运放的输入端直接接水质传感器。下面上图,收集到的一些实物图和线路图基本都做了这样的处理。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光顾,这是新人的第一个帖子!!!!

网友A:
我也是做仪表的,说句实话,有些特殊行业电路图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就是最早做出来电路的是这样的,后来大家互相抄来抄去,反正电路稳定能用,没人去深究原理和去改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做仪表的,说句实话,有些特殊行业电路图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就是最早做出来电路的是这样的,后来大 ...

大哥,你好,我之前也有猜测过这种情况,确实不少机器的电路高度类似,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B:
电阻后面是不是都跟着一个电容?我猜那是在做RC滤波,滤除线路上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后面是不是都跟着一个电容?我猜那是在做RC滤波,滤除线路上的干扰。 ...

如果只是滤波,显然不需要一个这么大体积的功率电阻,还占地方。我猜可能是为了抑制浪涌干扰之类的,属于保护器件。毕竟水质传感器是裸露在外直接扔水里的,如果有突然的浪涌电荷进来,不至于损坏运放及后级电路。

网友:
估计是安全考虑吧,别摸几下传感器把仪表弄挂了

网友C:
出于安全考虑,这种图纸测量的传感器基本都是电化学的,说白了就是电极直接跟带测量液体接触;
举个列子讲,把传感器放在河流里面,那河流水是导电的,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串联个大电阻可以保护后级电路;
提出个问题楼主思考下,为什么串这么大的电阻不会影响到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于安全考虑,这种图纸测量的传感器基本都是电化学的,说白了就是电极直接跟带测量液体接触;
举个列子讲 ...

对,我之前也想到过保护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信号,是因为传感器内阻比这个1M电阻的量级大很多倍的原因吗,所以对于传感器来说1M电阻相当于导线???,是这样吗,最后谢谢大哥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于安全考虑,这种图纸测量的传感器基本都是电化学的,说白了就是电极直接跟带测量液体接触;
举个列子讲 ...

还有就是运放输入阻抗很大,1M电阻对运放输入级来说,也不算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哎 ,希望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为了看起来高大上,多卖几块钱

网友D:
这个电阻不算大,色谱上的采集的电阻都是多少G的,测的是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不算大,色谱上的采集的电阻都是多少G的,测的是微电流

所以这个电阻的作用也是起到保护后级电路吗

网友:
大电阻与高压电容组成高压rc滤波器电路。为了省钱所以没有用高压电阻,用了大功率电阻发可以提高电阻耐压,电容确实是高压聚丙烯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还打赏,才疏学浅受之有愧

网友E:
看着好像PH电路上的采集端。。。

网友E:
高阻抗的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好像PH电路上的采集端。。。

是的,你知道起到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阻抗的等效电阻?

你好,你知道具体是什么作用吗,等效电阻???

网友:
老式ph电路好多用的这种,抄来抄去的,说到原理我也不太懂;传感器本身具有高阻抗特性,在adi的公开方案里有提到这个点,所以需用一个等效的电阻来采集信号,推荐使用高阻抗运放TLV274,另外我理解的是加电容是作为防静电等干扰;

网友F:
很早之前做过这个方案ADI CN-0326 精度稳定度还是不错的
还有电导率、电化学这类 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输入阻抗要足够高 也就是输入偏置电流足够小

为什么会有那个1M电阻 确实像楼上说的  起到保护作用 就一个缓冲阻抗变换一下
1M对AD8603不能说忽略不计 也差不多了1uA对应1MΩ级别 1nA对应1GΩ级别 1pA对应1TΩ级别 这个芯片典型值是0.2pA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量级 另外还有fA级别的
你加个几百M 应该都不成问题 至于加多大 就看你想抗干扰能力了 楼上有提到 毕竟是水里 漏电太正常了 CN-0326 本身带隔离抗干扰和共模能力略强一些
所以他没有用到那么大  你看到更大的 估计是可能没隔离或者是抄的 不敢换(换了也不会有影响)
至于电阻体积大 功率大的问题  这个更好解释  其实功率很小就够 因为100M 1G欧这类电阻 没有太小个头的
以前可能10M都没有小个头的 现在10M有了 100M 1G还是没有的 看国外以前板子大个头以为是什么必须条件呢  所以也不敢乱换 就跟这抄下来了 (这部分是猜的)

网友G:
lz这个线路板 许多器件现在是身价百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这个线路板 许多器件现在是身价百倍哦

然而,环保行业的产品是不可能涨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早之前做过这个方案ADI CN-0326 精度稳定度还是不错的
还有电导率、电化学这类 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输入 ...

感谢大哥的回答,我对电化学这方面很感兴趣,能否加好友交流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早之前做过这个方案ADI CN-0326 精度稳定度还是不错的
还有电导率、电化学这类 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输入 ...

大哥,另外有个问题,传感器到运放之间的信号线我看您的电路好像没有做防干扰屏蔽的处理,对信号的影响大吗?我分析了好多电路,信号线大部分是通过搭棚连接加铁氟龙垫圈支架,或者加接地的屏蔽盒来防干扰,不知道作用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另外有个问题,传感器到运放之间的信号线我看您的电路好像没有做防干扰屏蔽的处理,对信号的影响大 ...

我这个加不了好友 你私信发我下wx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另外有个问题,传感器到运放之间的信号线我看您的电路好像没有做防干扰屏蔽的处理,对信号的影响大 ...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了  环境好的(野外无人区) 干扰小 环境差的(无线信号多的场合、电机类、大功率电源类)干扰肯定大
屏蔽其实应该就是为了防这些的 你可以看下这些数据手册或者demo板手册 都有说明  比如CN-0407
或者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到一定的等级 “宇宙射线”对电路都会有影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

网友H:
水质仪表还是挺有前途的,加上现在的iot,大量的应用场合是环保和工厂化养殖,包括ph,cod,o2,no,,,,,,
这东西做出来不算很难做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了  环境好的(野外无人区) 干扰小 环境差的(无线信号多的场合、电机类、大功率电源类)干 ...

谢谢大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质仪表还是挺有前途的,加上现在的iot,大量的应用场合是环保和工厂化养殖,包括ph,cod,o2,no,,,,,,
这东 ...

是的,我刚毕业一年,想着说多了解一些小众领域,技术是一方面,行业是另一方面,我想在前期就确定好所想要从事的行业和方向,毕竟技术是要结合行业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质仪表还是挺有前途的,加上现在的iot,大量的应用场合是环保和工厂化养殖,包括ph,cod,o2,no,,,,,,
这东 ...

大哥,我想问一下,水质行业真的比较有前途吗,我并不是从事这个的,我只是业余时间捣鼓捣鼓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想问一下,水质行业真的比较有前途吗,我并不是从事这个的,我只是业余时间捣鼓捣鼓 ...

自己的看法,未必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的看法,未必准确

这个行业竞争也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的看法,未必准确

我应该抱着完全把它做好的心态去搞,而不是简单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