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6105正负电流转换输出问题

楼主(2022-04-26):
按照手册电路搭了一个电流测量电路,10毫欧的采样电阻,输出电阻4.99k上的输出电压相差接近一倍,与仿真结果不一致,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这样用的朋友给分析分析。

网友A:
LT6105 的典型输入失调为 100μV,如果你检测电流X采样电阻太小,就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6105 的典型输入失调为 100μV,如果你检测电流X采样电阻太小,就会受影响。 ...

你说的采样电阻选小了,经测试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