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ESP32作Modbus网关怎么移植FREERTOS

楼主(2022-04-26):
网关内容都做好了,就差一个FREERTOS

网友:
官方IDF不是现成的吗?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楼主功课做的不够,ESP32用官方库的时候, 本身就是运行的freeRTOS的。

网友A:
ESP32官方IDF就是基于FreeRTOS的,而ESP32的官方Arduino又是基于IDF的
PS:如果做Modbus网关的话ESP32有专属库eModbus,RTU和TCP和桥接方式,还有modbus全指令码统统支持,而且还是异步非阻塞方式通信的,常见网关需求开发一天搞定无压力,没必要自己写了
https://github.com/eModbus/eMod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32官方IDF就是基于FreeRTOS的,而ESP32的官方Arduino又是基于IDF的
PS:如果做Modbus网关的话ESP32有专属 ...

请教,常见网关需求一般都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常见网关需求一般都是啥

modbus tcp与rtu互转,或者modbus中继之类呗,当然其实成品貌似也不贵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A:
modbus tcp与rtu互转,或者modbus中继之类呗,当然其实成品貌似也不贵

现在有esp32 modbus调试需求,有偿,加我 q  叁伍16叁600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