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7 偶尔无法充电,找不到真正原因

楼主(2022-04-27):
南京拓微的TP4057,很普通的线性充电芯片,外围电路超级简单,
目前电池容量300MAH,在电量还有80%的情况下有50%的几率不能充电。
不能充电的情况发生在先插入USB接口给充电芯片供电,然后插入电池。
但是反过来,先插入电池,再插入USB 就能正常充电。 USB接口部分已经并联电解电容和104贴片电容。
4057是之前在某平台购买,应该是正品。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刚跟厂家沟通了,这个芯片就这特性。 电压降到4V以下 就能充电了

网友A:
只能讲这个芯片不适合你的这种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讲这个芯片不适合你的这种应用,

由于电池容量小,客户希望可以随时充电,保持满电。
不过可以规避。
推荐一款没有电压迟滞的充电芯片呗。 最好能跟4057兼容,不用改硬件了。

网友B:
因为先接USB,电池端空载就4.2V了认为充满,再充要等电压掉到某个复充值(具体看规格书)才会接着再充.
应该所有充电芯片都是这样.
电池容量小,看你产品设计及价格要求,在有USB供电的情况下,应该优先USB供电而不是电池.

网友C:
加个双二极管不就解决了, bat54c什么的

usb          ->二极管                ->负载

usb->tp4057->电池->二极管->负载

电池不要直接并电容, 电容并到负载这边

网友:
绝大多数锂电池充电芯片都是这个特性吧

网友:
你这用法应该没啥芯片能支持,之前踩过坑,充电芯片在充电座上,电池在设备上。

然后我就掉坑里了,遇到的情况和你是一样的,后来试了好多种芯片,表现最好的是随时能充,但是充电指示异常。

最后还是把充电芯片放设备里,充电座只供电+保护。

网友D:
USB到TP4057之间加一个开关管。
默认关闭,电池那一头有电的时候导通,不过可能还要加一个按键,防止电池完全没电的时候一直充不上。。

网友E:
锂电池一直充满电用反而容易鼓包,会坏的。楼主设计时有考虑这个因数吗?长期充电的话保持3.8V的电压比较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个双二极管不就解决了, bat54c什么的

usb          ->二极管                ->负载

你这方案也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电池4v以上不启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一直充满电用反而容易鼓包,会坏的。楼主设计时有考虑这个因数吗?长期充电的话保持3.8V的电压比较可 ...

谢谢,手持设备。平常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到TP4057之间加一个开关管。
默认关闭,电池那一头有电的时候导通,不过可能还要加一个按键,防止电池完 ...

如果需要充满,可以先插入设备,再插USB.  这样可以立刻充电。
让用户注意吧
一般情况下,电量低与80%也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双二极管不就解决了, bat54c什么的

usb          ->二极管                ->负载

这样可以提高电池寿命,但也不能保证每次插入USB就充电。
除非是USB==M7==电阻==电池。 这样傻瓜式充电。
或者告诉用户先插入电池,再插入USB。这样每次能保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先接USB,电池端空载就4.2V了认为充满,再充要等电压掉到某个复充值(具体看规格书)才会接着再充.
应该所 ...

很快就会拔掉USB,主要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方案也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电池4v以上不启动充电

可以用先插入电池,再插入USB,来解决。

网友G:
这不是问题吧,如果后插入一个亏电的电池能充满就行了。插入充满的不充电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问题吧,如果后插入一个亏电的电池能充满就行了。插入充满的不充电正常啊。 ...

如果插入的是90%呢, 用户想要更长的待机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插入的是90%呢, 用户想要更长的待机时间.

可以对芯片设定为手动停机模式,这样接入电池会重新开始新的充电循环。电路很简单把prog电阻对地开路,电池插件增加1pin接prog电阻,电池那端直接与电池地接一起。这样不接入电池tp4057进入停机模式,当电池接入后tp4057prog电阻接地开始充电。可以搭电路试试,特别注意4057很多兼容厂家可能功能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对芯片设定为手动停机模式,这样接入电池会重新开始新的充电循环。电路很简单把prog电阻对地开路,电 ...

你用的比较深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对芯片设定为手动停机模式,这样接入电池会重新开始新的充电循环。电路很简单把prog电阻对地开路,电 ...

我是输出高电平到prog脚关闭充电,确实有些芯片不支持这样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方案也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电池4v以上不启动充电

这样应该更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