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振动小噪音小的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2-04-27):
记得坛里之前讨论过,多数滚筒洗衣机用一段时间后,震动大噪音大,只有有限的几个牌子没这个问题。求坛友推荐,哪些牌子的滚筒洗衣机振动小噪音小,谢谢。

网友:
去年换了美的,洗烘一体的,直驱的,用了一年多了,还可以。这种滚筒的安装的时候需要调平。
https://item.jd.com/100017331468.html

网友:
听说美诺很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LG值得拥有, 已经第二台了, 第一台用了9年, 后来被老鼠咬掉密封胶漏水, 换了个容量更大的, 很满意, 价格2K多

网友:
你是没调平吧,用了一年半的小天鹅,目前还很好。老家用了很多年的海尔也很好。

网友:
BLDC直驱的噪音小,至于震动其实跟衣服摆放平衡有关,放得不平衡什么滚筒都会抖飞。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转速可以调低一些

网友:
松下滚筒挺不错,用了很多年没发现振动变化。自从经历了滚筒放太多把滚筒不平衡把外筒撞击漏水就有经验了,一定要少量多次。

网友:
前两天把用了10年的博世换成了松下,都是滚筒,都是入门款

网友:
我有西门子和 三星的,都是入门型号, 西门子的声音更小, 2台声音都可以接受

三星噪音最大的感觉是排水泵的声音, 转起来声音不大

西门子疫情好久不用了,忘记排水泵的声音大小了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LG的不错 第二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