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二手服务器 用来做NAS ,求推荐高品质电影的网盘下载

楼主(2022-04-27):
家里10年前的NAS 上传和下载速度很不理想。看网上二手的服务器功能和价格都比较感人。于是入手一台。

1.Dell R420 1U,16核32线程 E5-2450L*2个、32G内存、4T SAS硬盘*4个 RAID10、H710阵列卡、550W*2电源 2.Raid10, 3.Win2012系统。

价格2670.00
就价格来说 完虐网上的专用NAS。

存储方案 后期可以买硬盘笼子,再添加8块硬盘。整列卡上还有两个接口。

考虑到家里没有合适的地方 安置,又添购了 机箱和UPS。这样1千大洋又没有了。

目前测试局域网对拷 80MB/S的样子。
机器上装了一些常用的办公软件,画PCB的,CAD什么的,感觉和我笔记本上运行没大的区别。
笔记本配置 DELL G3, I7-9750H,16G,512G SSD。

接下来计划做一下MDK的编译速度。。看着CPU的框框 多啊。

网友A:
这个东西放家里,你是疯了吗?

网友B:
与nas比,功耗咋样

网友:
这是服务器吧,耗电量和噪声会很感人

网友C:
办公室里面的都想扔,太吵了。

至于编译速度,你会发现还没手上垃圾笔记本电脑快。

网友:
这个电费感人

网友D:
洋垃圾R720xd更适合,2u 12盘位,硬RAID,4千兆口,嫌风扇吵可以ipmi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噪声没太大问题,只有在开机的时候风扇全速运转声音比较大,启动完成后,跟普通PC没太大差异。主要缺点是功耗太大了,加用24小时开机,电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至于MDK嘛,既然你都用MDK了说明你代码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普通的PC能搞定。不建议你上服务器了。其实你可以搞个二手的星际蜗牛来搞NAS性能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放家里,你是疯了吗?

实际测试 噪音和我的笔记本 差不都。。。别被网上没实际体验的人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nas比,功耗咋样

平时 整机功耗有40W左右。比专业的NAS还是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里面的都想扔,太吵了。

至于编译速度,你会发现还没手上垃圾笔记本电脑快。 ...

我办公室 放了两台,,没有机柜
一台720,一台R420,
对比来看 R720还是吵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时 整机功耗有40W左右。比专业的NAS还是高很多。

40w?。。140w才有可能。不要抬杠,你4颗硬盘就20w了,双路cpu不可能低于20w功耗,再算上电源效率,哪怕是极致降低也不可能低于80w。我玩了这么多服务器从来没见过40w的,你要说e3残废工作站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 噪音和我的笔记本 差不都。。。别被网上没实际体验的人忽悠了。 ...

我有实际体验的,我办公室有两台,负载重的时候开飞机,没负载确实不怎么吵,但是也比笔记本吵多了。

40W的待机除非你装ssd硬盘,我办公室的平均是80W左右的待机,负载重时达300W.

网友:
壕气,就是内网速度有点拉垮,我试过能130的速度。

网友F:
下面的这个网站我觉得不错,会员制,一次交费终生使用,新电影速度超快,关键是没有广告。

https://www.mini4k.com/

网友G:
楼主搞不搞PT?我的馒头账号可以邀请人了,搞的话我邀请你。

网友:
一定要注意尺寸,这玩意差不多一米长。。。我有台dl380 GEN9 ...

网友:
也可以搞塔式服务器,比机架的噪声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这个网站我觉得不错,会员制,一次交费终生使用,新电影速度超快,关键是没有广告。

https://www.mi ...

这种靠谱吗?就怕付费了,过段时间跑路,然后换个域名继续pian

网友:
IMDB TOP250,豆瓣TOP250,有坛友分享过的

网友:
用那个散热风扇做过洗尖器,真不是一般吵,有阁楼放阁楼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这个网站我觉得不错,会员制,一次交费终生使用,新电影速度超快,关键是没有广告。

https://www.mi ...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下不了(比特精灵)。

网友H:
服务器不能双屏吧,这点就不考虑用来画板了

网友:
我的威联通9盘装了一块sSD+七块硬盘都40W了

网友:
又是吃灰系列

网友:
这个价格,买个黑裙也也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不能双屏吧,这点就不考虑用来画板了

能否 远程桌面 双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w?。。140w才有可能。不要抬杠,你4颗硬盘就20w了,双路cpu不可能低于20w功耗,再算上电源效率,哪怕 ...

这个问题  今天上班想在核实一下,,,可惜IDRAC一直登录不上去,下次登录上去了告诉大家。

新买的R420  发现IDRAC卡都被拔了。。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在意电费的话,这个比NAS强大很多

网友I:
为什么我的HP Micro Server G10带了4块硬盘都快50W了,你们是怎么做到40W的。

网友:
买个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的HP Micro Server G10带了4块硬盘都快50W了,你们是怎么做到40W的。

这个功率  应该是我搞错了。。 现在琢磨如何降低功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不搞PT?我的馒头账号可以邀请人了,搞的话我邀请你。

搞PT需要准备啥呀

网友K:
嫌电费高就去掉一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K:
嫌电费高就去掉一个CPU

这种架构 去掉一个CPU不一定稳定。

刚去IDRAC看了下,目前功耗100W,确实是我搞错了。。

考虑来一个自动开关机功能,,每天0点关机,第二天8点开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搞PT需要准备啥呀

PT相当于论坛和BT的结合,在PT网站注册账号之后,下载的种子里是带有这个账号的信息的。在BT软件使用这个种子下载电影的时候,会把下载量和上传量定时传送到网站。网站对做种时间和分享率都是有要求,如果使用种子下载了电影等数据而不上传的话,那么很快账号就会被封掉。所以用PT的话初期要多刷上传,后期才能下载的比较自由。馒头算是比较大的PT网站了,里面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之前淘宝上一个馒头账号好像要卖100多块钱。我现在能邀请2个人,坛友有需要的话跟我说吧,免费。不过要注意馒头是有考核的,前一个月达不到要求马上封号,过了考核期之后的上传量和下载量都是有要求的。硬件的话硬盘小了刷上传也很费劲,我的是4T硬盘,刷上传还可以。所以如果不能保证上传量和做种时间的话就不要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架构 去掉一个CPU不一定稳定。

推荐向日葵远程开关,可以定时开关,也可以自己远程开关机,主板设置来电启动就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种架构 去掉一个CPU不一定稳定。

这么做更折腾,坏硬盘比电费还贵。后悔了还是把服务器送人算了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做更折腾,坏硬盘比电费还贵。后悔了还是把服务器送人算了不折腾。 ...

急啥,,再怎么样 一个月100的电费还是能够出得起的。
关键是数据安全,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不能双屏吧,这点就不考虑用来画板了

加独显,没啥不能双屏的,跑win10啥的都没问题。远程桌面的方式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T相当于论坛和BT的结合,在PT网站注册账号之后,下载的种子里是带有这个账号的信息的。在BT软件使用这个 ...

好的,感谢回复 。我现在只有一台暴风二期的黑裙,硬盘备份都占了一大半了,还剩1T估计不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加独显,没啥不能双屏的,跑win10啥的都没问题。远程桌面的方式更不用说了。 ...

服务器一般都是远程桌面的,远程桌面双屏都不在一个硬盘上,资料还得来回考。。。不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一般都是远程桌面的,远程桌面双屏都不在一个硬盘上,资料还得来回考。。。不方便 ...

资料都放到服务器上好了,本地电脑就是作为一个显示器用。目前就是这样用的,挺好的。出门用IPV6远程访问,临时找资料也没问题。

网友:
我的DL360 gen9, 140W 吧(插满硬盘)。其实声音不大的。装ESXI,然后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资料都放到服务器上好了,本地电脑就是作为一个显示器用。目前就是这样用的,挺好的。出门用IPV6远程访问 ...

做业务,管理的这样搞搞还行,,

要是我们搞设计的。局域网开远程桌面都卡得要命。

不知道上面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业务,管理的这样搞搞还行,,

要是我们搞设计的。局域网开远程桌面都卡得要命。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在家一直是笔记本用自带的远程桌面链接到另外一台高配的台式机上,MDK写代码,AD画板子都很正常。延迟感觉不出来的,至于卡那更不可能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业务,管理的这样搞搞还行,,

要是我们搞设计的。局域网开远程桌面都卡得要命。

局域网上千兆就不会,我也局域网远程桌面使用电脑可以解决电脑噪音问题。现在300-500-1000兆宽带都开始普及了。

网友N:
既然服务都买了,不买个硬盘笼子你好意思叫nas?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不搞PT?我的馒头账号可以邀请人了,搞的话我邀请你。

我想搞,请问可以也给我一个码吗?目前长期挂HDC

网友:
引用 网友N:
既然服务都买了,不买个硬盘笼子你好意思叫nas?

矿盘都倒了还搞笼子呀

网友:
之前买过一台旧服务器,感觉可靠性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买到问题机子了。现在对二手服务器没有好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局域网上千兆就不会,我也局域网远程桌面使用电脑可以解决电脑噪音问题。现在300-500-1000兆宽带都开始普 ...

远程桌面是有些延时,始终不如本地的,不过已经是可以实用了。

我用2.5G网络,还是有延时感。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我想搞,请问可以也给我一个码吗?目前长期挂HDC

好的,把你的邮箱地址私信发给我吧,我发邀请。
说是只能使用下面的邮箱
gmail.com icloud.com vip.qq.com qq.com foxmail.com

网友:
搞个星际蜗牛的机箱就行了啊。。  这服务器太费电了, 也太吵了, 不适合放家里。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好的,把你的邮箱地址私信发给我吧,我发邀请。
说是只能使用下面的邮箱
gmail.com icloud.com vip.qq.co ...

给我个邀请码,谢谢!   我的邮箱: beer.guo@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给我个邀请码,谢谢!   我的邮箱:

已经发送了,你查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这个网站我觉得不错,会员制,一次交费终生使用,新电影速度超快,关键是没有广告。

https://www.mi ...

问一下,这个终生已经用了多久?
这边重新定义了终生这个词 ,在这边,终生意味着随时跑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问一下,这个终生已经用了多久?
这边重新定义了终生这个词 ,在这边,终生意味着随时跑路  ...

本来是不想回复的,因为和我没有关系。
我在那个网站用了3年多吧,个人感觉还不错。
我说终生,可能有点主观意愿在里面,希望好的网站一直能存在下去。但目前这个大环境,又有谁能完全保证呢。
现在腾讯视频VIP手机推送也只能720P了,这找谁说理去。(需要安装腾讯视频自己 APP才能到1080P的格式)

我对那个网站的印像较好,没有广告,觉得老板也是个实在人,值得推荐而已,无他。
请各位自行分辨,出现问题不要找我,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洋垃圾R720xd更适合,2u 12盘位,硬RAID,4千兆口,嫌风扇吵可以ipmi控制风扇转速。 ...

请教一下,是普通电脑装个软件就能做NAS吗?
NAS是一个操作系统,还是一个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应用软件?

楼主:
谁上传一个 大的KEIL工程 ,我对比看看 编译速度是否 真的快,很多。。目前编译了一个STM32F4+EMWIN+FatFs+WIFI+BT的工程,快了3倍以上。相对我的I7笔记本。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里面的都想扔,太吵了。

至于编译速度,你会发现还没手上垃圾笔记本电脑快。 ...

开启多线程编译,多核的优势会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洋垃圾R720xd更适合,2u 12盘位,硬RAID,4千兆口,嫌风扇吵可以ipmi控制风扇转速。 ...

这种主板如果坏了,会不会非常麻烦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谁上传一个 大的KEIL工程 ,我对比看看 编译速度是否 真的快,很多。。目前编译了一个STM32F4+EMWIN+FatFs+ ...

要不要搞个机架,这种机器垒个7、8个

网友:
你们都去关注nas了,几乎没人讨论片源的事

https://ymck.me/
里面不是片子,是片源网站汇总

楼主:
引用 网友R:
要不要搞个机架,这种机器垒个7、8个

电费很贵的,发热也不小,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费很贵的,发热也不小,

你是7x24开机么

网友:
相比nas超出了50W,实际负载高可能还不止一点,一般nas40-50W,
一年多出400多度电,电费算5毛吧,两百一年,实际估计得到300,买个nas用五六年的话,这点电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是7x24开机么

是,,这东西难道每天去关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