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CD驱动st7701的16bit-spi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4-27):
如题,最近在驱动lcd , 接口是SPI+RGB , 而lcd寄存器是用16bit 的spi驱动的, 按照规格书的时序图,写了spi驱动。但是屏幕没点亮。
怀疑是spi驱动没写对,想先读出驱动的RDDID , 也是读不出来,一直是FF FF FF 。 逻辑时序图贴出来,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
一些标志位的职位规则如下:
R/W :    读1,写0
D/CX: 数据,参数1,命令0

////////////////////////////////////

////////////////////////////////////

网友A:
找供应商提供初始化驱动即可了,没有必要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供应商提供初始化驱动即可了,没有必要自己折腾

供应商说只有屏幕配置参数,具体接口的移植要搞方案的自己搞,哎

网友B:
找st7701的驱动例程,再把对应的供应商配置参数更新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st7701的驱动例程,再把对应的供应商配置参数更新到程序。

我翻遍了所有谷歌 github, 没用16b spi的例程。才难搞

网友:
好像是9位吧。我看说明。

网友C:
一般提供的说明都是9位,手册写的是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提供的说明都是9位,手册写的是16位

是的,16位很少见。操作起来有点另类繁琐。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试着在sitronix官网上给他们FAE发邮件,没想到居然回我了,给了我一个例程,搞定了。

网友D(2022-05-27):
引用 楼主:
是的,16位很少见。操作起来有点另类繁琐。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试着在sitronix官网上给他们FAE发邮 ...

万能的莫坛!正准备搞这个ST7701控制器的方屏,看着资料有点头大 能否发个例程给我(99046948@qq.com),或者贴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E:
你和供应商确认一下,很少见16bit,一般都是8/9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和供应商确认一下,很少见16bit,一般都是8/9bit的

对,确实是16位的,目前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莫坛!正准备搞这个ST7701控制器的方屏,看着资料有点头大 能否发个例程给我(),或者贴上 ...

你这个太常见了,随便找屏幕厂,淘宝卖家资料,应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