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示波器基本功能可以了

楼主(2022-04-28):
虽然没有太监 但历时很久 惭愧,
先上个视频和图片,估计板子还要改一次,还是定位于学习板吧, ADC是用的80141,视频是工作在125Mhz,
我用156.25Mhz晶体时也可以,但波峰有一点失真,  这颗料标定的是140Mhz
现在板子存储深度1MB, DDR3存储的还在弄, 有了点经验,估计会快一些,但做硬件很烧钱哈
板子功能是用verilog和spinalHDL写的,全硬件实现画点,画线,画波形,唯一的优点是跟踪波形快,反应快吧,
没有CPU做的GUI那么漂亮

如何上传大文件呢? 大伙知道的话,帮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做事有头有尾,没有烂尾已经成功了

网友A:
FPGA 芯片已经 炒上天了

网友:
期待楼主完善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芯片已经 炒上天了

是的,  因为芯片 我开始用7k325  后面换成ep4c10 后来这个芯片又不好找了,又用了一段时间xc6vls16, 为此打了几次样
现在是用 virtex-6系列,找到了比较有性价比的货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为芯片 我开始用7k325  后面换成ep4c10 后来这个芯片又不好找了,又用了一段时间xc6vls16, 为此 ...

你后面换的几颗 都还是 7K325便宜

网友:
4000块买个鼎阳多省事,要学示波器原理搞个开源的学习下就好了。

但你没有烂尾就值得肯定,坚持下去搞定。

网友B:
目前商业化、实用化的国产示波器 100M带宽、双通道、7寸彩屏、1G采样率,  已经做到未税900以内了
而且还是类似泰克那种 台式的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商业化、实用化的国产示波器 100M带宽、双通道、7寸彩屏、1G采样率,  已经做到未税900以内了
而且还是 ...

请教下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2022-12-15):
这个机器耐用性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汉泰

网友:
全栈大神,厉害

网友:
有用到FPGA吗?现在芯片价格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