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降压电路,1S锂电池供电(4.35v 降至 3.3v左右)

楼主(2022-04-28):
前一段时间入手了一台小的穿越机(mobula6 hd),整机很小,重量26g+1S高压锂电10g。周末首次在室外公园试飞时,就飞丢了。
公园里树比较多,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隔了一天,又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小飞机的电池续航只有3分钟,刚开始还能收到图传和遥控的信号,很快就没电了。
为了防止小飞机飞丢后无法找回,准备给小飞机上加装一个蓝牙模块 iBeacon(体积小,重量轻,低功耗),可以长时间发送蓝牙信号,方便近距离寻找。

蓝牙模块准备直接接在电池上1S高压电池(4.35v),看蓝牙模块的极限供电电压是3.6V,希望坛友推荐一个降压电路,将电池电压降到3.3V附近。
电路越简单越好,因为对重量有要求,蓝牙模块的重量不到1g,降压电路希望也尽量轻,减少对飞机的影响。
另外,坛友如果有其他比蓝牙更好的方案,也欢迎推荐。

蓝牙模块参数:

蓝牙模块规格书

网友A:
你的模块电流不大用 LDO芯片解决。 推荐XC6206
题外话 如果只是 iBeacon 用52810的模块就行了。52832的贵很多

网友B:
电流这么小,大把的芯片,HT7533,XC6206等。
尽量用低功耗的蓝牙模组。

网友C:
用一个m7   in4007二极管串联降压0.7正好得3.6v还没有额外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m7   in4007二极管串联降压0.7正好得3.6v还没有额外损耗。

小电流的时候,二级管的压降不到0.7v

网友D:
用3.3 ldo?电池放电到最后可能<3.3,怎么稳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块电流不大用 LDO芯片解决。 推荐XC6206
题外话 如果只是 iBeacon 用52810的模块就行了。52832的贵很 ...

感谢,xc6206 已经下单。

蓝牙模块是两年前买的,一直没有用。看了下价格,当时的价格和现在的52810刚好同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这么小,大把的芯片,HT7533,XC6206等。
尽量用低功耗的蓝牙模组。

已经下单xc6206,蓝牙模块是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 ldo?电池放电到最后可能

如果能稳定在3.3v最好,其实只要不超过蓝牙模块的工作电压极限(1.7v - 3.6v)就行。现在只是有这种想法,等芯片到了,实际测试下效果。
使用蓝牙只是辅助手段,这次差点丢飞机,刚好给自己上了一课。安全飞行最重要,其次飞行时开启dvr,回放也有助于将飞机找回,这次也没有开。
另外,如果有更好的找回飞机方案,欢迎探讨

网友:
找个stc八条腿单片机输出脉冲,加两颗翠绿色高亮led能行不。肉眼可见,实在不行天黑能看到,就是太醒目可能提前被别人找到。

网友:
哈哈,用一颗电阻+一颗3.3V稳压管

网友:
穿越机的话,加一颗bb响效果最好,隔着半个球场都能听到。
然后,可以用RT8059的方案,压差似乎比LDO要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