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国产器件能替代英飞凌的高边开关?

楼主(2022-04-28):
有没有国产器件能够替代英飞凌的高边开关,类似与BTS723 ,BTS724之类的45V3A 以上的规格,带过流短路保护,温度保护的?
现在国外的太贵了,又买不到,用个MOS来做又不放心。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也可靠的,只是麻烦,一堆元件。

网友:
西门子PLC模块坏了一个BSP450高边开关,淘宝买了10颗换了。货不知真还是假

网友:
去捷捷微官网找找看吧

网友B:
我也想找国产的高边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也可靠的,只是麻烦,一堆元件。

分立器件太占空间了,而且要做到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状态诊断,想想就觉得麻烦。
不做保护不太可能,客户水平参差不齐,说不好甩哪里去短路了,就麻烦了,一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找国产的高边开关

找到分享给我,或者其他国外渠道也行。
不过好像除了英飞凌,还有ST也有,不过也买不到。
现在MCU 这么多国产替代的,英飞凌的这个功率高边开关,国内咋就没替代的,按道理这东西市场很大啊 ,汽车上全是这些东西。
以前BTS723 就是7、8块钱,现在40几块了,还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分享给我,或者其他国外渠道也行。
不过好像除了英飞凌,还有ST也有,不过也买不到。
现在MCU 这么多 ...

   之前用的BSP452炒到 40块 现在价格应该回落了 看看安森美 有可以PIN TO PIN替代的吗

网友:
现在ST 高低边驱也奇缺,现货炒上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S4620看看

没找到资料哈,可有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资料哈,可有资料呢

来了,价格不错,便宜,就是工作电源和电流有点小

网友:
我也查查这个ws4620

网友:
这个价格咋样,工控板对外供电用这个很合适

网友:
请问这个WS4620有没有原位替换的进口芯片?

网友(2022-06-03):
标记一下,公司产品用了很多profet2芯片,太不好买了

网友(2022-11-10):
我最近也在负载开关,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圣邦微 SGM2521A, 5-24V,最高耐压30V, 40mΩ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E:
国产高边驱动芯片出来了,类比车规级高边驱动新品推出——— P2P替换VND7E025, VND7020的高边驱动芯片,P ...

有适用于24v乘用车系统的么

网友:
用三极管打开一个Pmos再加一颗TVS有啥不放心的?PMOS做到40V/10mΩ/50A的也只要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