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车规级的POE芯片和1G的PHY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佬,求推荐一个POE控制芯片,对外输出15W左右,千兆的。
再推荐RGMII和SGMII的或QSGMII的车规级千兆PHY,
MCU使用NXP的1046.

网友:
千兆PHY找裕太

网友A:
PD还是PSE?

网友B:
PoE有车规的吗?

网友C:
千兆还能POE吗?8根都是信号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还能POE吗?8根都是信号线啊

千兆当然可以POE

网友:
ti都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还能POE吗?8根都是信号线啊

TX 和  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还是PSE?

嗯,是PSE,客户只说要15W,没说什么协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有车规的吗?

目前找了一圈各种PHY和网络变压器和RJ45座子,都说轨道交通使用工业级的就可以,没接错过这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还能POE吗?8根都是信号线啊

好像是载波吧,没仔细研究

网友:
车规级 千兆phy 88ea1512 现在使用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