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V5.1无法使用KiBuzzard这个插件么?求类似能用的插件

楼主(2022-04-29):
想给Kicad画的PCB加上漂亮的标识丝印,找了一圈发现KiBuzzard这个插件,
插件地址:https://github.com/gregdavill/KiBuzzard

看说明写是支持V5.1的,可是我把插件放在下面几个路径下,刷新插件都没有反映。

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么?有没有类似的V5.1能用的插件?

PS:因为不想换WIN10系统,所以没法装6.0.

网友A:
kicad 不是自帶的有圖片轉元件的工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 不是自帶的有圖片轉元件的工具嗎?

我用的是V5.1,我需要的是直接输入文字就转成镂空标识的,图片转来转去的太费事了。
他这个插件就满足我的要求,我看他issues里也有用V5.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5.1,我需要的是直接输入文字就转成镂空标识的,图片转来转去的太费事了。
他这个插件就满足我 ...

升级到 v6,新版好用很多。

网友:
升级好一些!

网友B:
看你在用BGA,请教下绕蛇形线可以像allegro那个绕完重新再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用BGA,请教下绕蛇形线可以像allegro那个绕完重新再绕吗

顶楼图片出自KiBuzzard插件的作者,我虽然用BGA,但是没用过蛇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