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回收站用30元港币回购一个95%新〈惠而浦〉微波炉

楼主(2022-04-29):
几天前饮完早茶,步行到回收站看见有一個95%新的〈惠而浦〉有烧烤功能的微波炉 (型号 MM260X)用30元港币买回来家中,经过检查,原来是定时调节器内部的开关是接触不良,到淘宝购买一个同型号的定时调节器回来更换就可以维修好这个烧烤微波炉。

微波炉机械式(功率调节旋钮)来选择大、中、小功率,是採用(30秒一个周期 PWM脉冲调宽)通断电,来调节微波磁控管的输出功率大小火力。

微波、烧烤炉(定时及功率调节器)
原厂标签 (杭州天马时控股份有限公司)
型号(WLD35-1/S)有6个连接端口:

1 > 连接电源(220V L端)开关A_1触点
2 > 连接灯泡 开关A_2触点(连接内部时钟同步电机其中1端)
3 > 连接(变压器)  开关C_1触点
4 > 连接(烧烤发热管)  开关〈功率调节连动 〉B_1触点
5 > 连接(风扇及转盘)电机 〈220V N端〉(连接内部时钟同步电机另外1端)
6 > 连接(开门开关)开关C_2触点(一刀双掷 3端C_1触点,C_3端连接 开关B_2触点〈功率调节连动〉)

機械式微波爐火力開關的控制原理

從以前我就很好奇微波爐的火力是如何調整的,因為那時候撿到一台人家不要的微波爐,在量測它是否能工作時掛上功率計,結果一下有通一下沒通電的覺得很奇怪,還以為是壞掉了。

後來才曉得,原來這種機械式的微波爐就是利用開關的時間長短去進行火力的控制。

拆開微波爐後可以看到有電路板、磁控管、很大顆的變壓器以及左邊的火力開關與定時器。

我真的很喜歡早期的家電上都會有這種電路圖,如果要找零件來替換或是檢修就很方便。
但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少看到,畢竟現在家電都高度模組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難以維修。

從電路圖上可以看出來火力開關是單獨連接到高壓變壓器上,因此在微波爐運作中我們看不出火力開關的"開關"動作,因為燈泡、風扇與轉盤都依舊運作著。
但其實從燈泡閃爍(磁控管突然大功率吃電)或是聲音(磁控管啟動時會有一個嗡嗡聲),就可以大概算出時間的間隔。

從網路上查到的資訊是以30秒作為一次循環,如果不停工作就是高火,然後其他的則是透過開關時間的比例分配,來達到控制火力的功能。(沒拆開所以就不清楚詳細的時間了)

下面這一張就是火力開關(上方)與定時器(下方),藉此去控制裡面各項設備的運作。

這種機械式的微波爐一般價格比較低廉,在修理上也不難找到零件,算是不錯的選擇。

至於電子式(觸碰面板)是不是也用一樣的方式去控制火力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猜應該大同小異)。

http://marsdiy.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1.html?m=1

网友:
有没旧游戏机收?

网友:
拆开打磨一下触点就好。

网友A:
香港的旧音响估计比较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的旧音响估计比较有搞头。

在香港是有很多回收二手电器的由南亚裔人(印度)经营,重新翻修销往第三世界,所以就没有搞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香港是有很多回收二手电器的由南亚裔人(印度)经营,重新翻修销往第三世界,所以就没有搞头。 ...

好东西都被收走了。的确没有搞头了。

楼主:
微波炉定时器介绍
微波炉定时器是以微型同步电机的恒速转动为时间基准及动力,通过轮系的传动实现两个部分的功能:一部分控制总开关的定时时限15min、17. 5min、30min、 35min、 60min, 另一-部分是控制功率分配的通断程序(周期设定T=30S),通过减速传动系统分别带动功率控制凸轮转动,以达到功率调节和定时的目的,功率控制轴设有五档功率供用户使用时选择,定时轴为双速: 10分钟内是快速,10~60分钟内是慢速,此结构为短时间的定时选择提供准确的时间。

微波炉定时器原理
普通型微波炉一般采用电动式定时器,定时范围有30min、60min和120min等。定时器开关与功率控制开关组合在一起,用一个微型永磁同步电动机驱动。设定时间后定时器开关虽然闭合但并不立即工作,只有当主、副联锁开关接通后,微型同步电动机才带动小模数齿轮传动机构运转,起计时作用。当设定时间结束时定时器触点自动断开,切断微波炉的工作电源。同时,通过锤摆敲打钢铃,发出清脆铃声。定时器外形如图1-46a所示。在较高档的微波炉中,大多已改用电子数显式定时器,这种定时器主要是利用电容充放电特性来准确定时,并通过数码管直观地显示定时时间。电子数显式定时器定时准确,不受电源电压与外界温度的影响,且使用寿命很长。

由于磁控管、漏磁变压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为保证微波炉安全可靠工作,必须设置散热风扇强制降温。风扇电动机实物如图1-46b所示。

美的微波炉定时器失效监测
解剖美的牌微波炉的失效定时器时发现,③脚与②脚的触点已严重烧毁。美的牌微波炉定时器实物及引脚功能如附图所示。其中,①、②、③和⑩分别是4个引脚上的标志。定时马达的供电由①、②、M脚完成。

①、②、③和M脚的关系如下:①脚和M脚,为220V供电脚。①脚和②脚,是定时器的一组触点。当时间旋钮离开“0”位时,该触点闭合:回到“0”位后触点常开。②脚与M脚,是定时器马达等的供电脚。M脚与②、③脚,是定时器输出脚。假设M为零线,②、③脚在定时旋钮离开0位时就是“火”线,此时②脚始终输出220V;③脚,间歇或始终输出220V(受控于“火力”调节开关)。并当定时旋钮在“0”时:①脚与②脚断开(②脚无电)。定时器马达、风扇及转盘等不转。③脚与②脚常通。因②脚无电,③脚无输出,磁控管处在关闭状态。

当定时旋钮处在“1”位及以上位置时:①脚与②脚始终导通(因①脚供电,②脚带电),定时器马达、风扇及转盘等始终转动。③脚受“火力”挡位控制,与M脚间歇通断或常通。

定时器接线
首先M是接零线的(步进电机的零线)

你必须有一个万用表,测一下2和它左边的电机接线柱是不是通的,如果是通的,这个就是接微波炉用电的一端。
相关连接:美的KD21B-A微波炉内部电路

你现在的定时器估计把旋钮乱拧到了定时位置,如果是定时位置(没有回0),再测2和1是不是通的,如果通的,就给1脚接上火线,这样步进电机就会工作,定时器逐步回到“0”的位置,这个时候电机应该停止,断电后测量2和1应该是不通的,1脚接火线,2脚接负载,3脚应该是悬空脚估计用不到。

楼主:
用20多元港币就可以救回一個微波炉(维修好微波炉),认真超值。

之前从国内的淘宝店铺购买一个全新的定时功率调节器经已取了货。

将微波炉拆开更换全新购买的定时功率调节器,微波炉安装上后蓋装回所有螺丝,之后插上电源,测试各项性能,证明一切性能都能正常操作,经已将微波炉维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