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显示屏方案咨询

楼主(2022-04-29):
需求说明:
客户数据通过USB2.0或3.0发送,转换芯片接收到数据后并处理后发送给显示屏。
显示屏:接口是Mipi,720*1280*16bit
客户要求:显示屏每秒24帧的数据更新,换算下来usb接收数据速度约为45MByte的速度。

大家看是否有合适的转换芯片推荐?转换芯片输出可以为RGB信号,再从RGB信号转为mipi信号。谢谢!

网友:
TYPE C to HDMI

网友A:
RGB转MIPI的芯片也不多见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下带千兆以太网和MIPI接口的芯片,用网线传输再MIPI直接显示。
好奇发送方是怎样的应用和数据?为什么要用USB传输?难度是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转MIPI的芯片也不多见吧,,

这个有方案的,现在芯片可能也比较缺。

网友B:
关键词 displaylink

网友C:
TYPE C to mipi 龙迅

网友:
有款接树莓派的usb显示器,但速度不知道够不够。出来好多年了

网友:
有USB2HDMI的芯片, 再用HDMI2MIPI 转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 C to mipi 龙迅

TYPEC走的是DP信号, USB是没有DP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displaylink

专业。  这种出去的信号一般是HDMI, VGA或是D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专业。  这种出去的信号一般是HDMI, VGA或是DP.

有TTL和LVDS的
12/24-bit RGB output (TTL) via external chips for connectivity to external HDMI devices

https://www.synaptics.com/produc ... ted-chipsets/dl-1x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TTL和LVDS的
12/24-bit RGB output (TTL) via external chips for connectivity to external HDMI devi ...

这种好像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