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重定位中adr指令的疑惑

楼主(2022-04-29):
在重定位之前, 有这么几句

adr        lr, here
ldr        r0, [r9, #GD_RELOC_OFF]                /* r0 = gd->reloc_off */
add        lr, lr, r0

ldr        r0, [r9, #GD_RELOCADDR]                /* r0 = gd->relocaddr */
b        relocate_code

here:

在迁移后通过 bx lr直接跳转到DRAM中的uboot运行
我的疑惑是
adr lr here, lr应该是被赋值了here的链接地址, 加上偏移量, 就是实际运行的地址

但是adr指令查阅资料之后, 在这里应该是被赋值了在内部RAM中运行的地址, 我不太明白怎么搞得

u-boot版本是2018.03, cpu型号是cortex-A7

网友A:
ldr和adr的含义不一样,一个是装入绝对地址,一个是装入相对地址,生成和地址无关的代码就要用adr,理解一下代码加载域和运行域,分散加载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r和adr的含义不一样,一个是装入绝对地址,一个是装入相对地址,生成和地址无关的代码就要用adr,理解一下 ...

嗯, 感谢回答, 我明白原理

就是没看懂, 这里明明是还在SRAM中执行的, 还没开始relocate_code, 为什么这里LR的值通过ADR被赋予了here的链接地址, 而非当前运行地址(SRAM中)

网友:
为了生成和地址无关的代码

网友:
你要看是取链接地址还是运行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