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VN服务器的Repositories如何备份比较简单方便?

楼主(2022-04-30):
比如类似下图这样,服务器上有多个仓库,多个用户,一个仓库对应一个项目
如果想备份SVN服务器的所有内容的,是不是把Repositories文件夹整个一起备份就行了?
比如用freefilesync这类软件,可以简单方便的将整个Repositories文件夹定时备份,服务器迁移的话也可以将整个文件夹再同步到新的主机上,这样行不行呢?
请大家提提建议

网友A:
之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

你这个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把Repositories整个文件夹打包压缩备份,如果文件比较多的话这样效率会很低吧?
我试过freefilesync,本地硬盘同步备份100G的文件夹,几分钟就能完成
但压缩100G的文件夹我估计得几十分钟

网友B:
换成git,人人都成为分布式备份节点了。
然后再搞台异地服务器作为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git,人人都成为分布式备份节点了。
然后再搞台异地服务器作为镜像。 ...

还是偏向用svn这种集中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把Repositories整个文件夹打包压缩备份,如果文件比较多的话这样效率会很低吧? ...

这个是标准的SVN的备份命令,可以做增量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的SVN的备份命令,可以做增量备份

再请教一下,服务器迁移时,直接把整个Repositories文件夹复制到新的主机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服务器迁移时,直接把整个Repositories文件夹复制到新的主机上,这样可以吗? ...

理论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但受限于网络原因,没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