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咖知道这是哪家的二维码解码方案吗?

楼主(2022-04-30):
单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A:
这种太多了吧? 一片ESP32也可以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多了吧? 一片ESP32也可以搞定啊。

esp32 ram和flash大吗?而且还得有摄像头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p32 ram和flash大吗?而且还得有摄像头接口

以前做过, 能解。 5x5的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 能解。 5x5的码都可以。

他那板子都没发现下载口,莫非usb下载程序的?

网友B:
解码效果如何? 比如二维码种类、解码速度(灵敏度)、镜头远近及范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码效果如何? 比如二维码种类、解码速度(灵敏度)、镜头远近及范围等等? ...

我试了下速度可以的,试了手机上的qr码

网友C:
qr码是最简单的了。

试下任意角度扫一维码还有datamatrix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qr码是最简单的了。

试下任意角度扫一维码还有datamatrix码

关键我想知道哪有这种廉价的mcu

网友D:
新大陆。君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想知道哪有这种廉价的mcu

不用外挂flash的就不清楚了,以前的公司做扫码都是有外接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大陆。君正

他们的不要外挂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不要外挂flash?

新大陆的以前是说自己做的片子,算法固化在里面。

网友E:
看这个个头有点像air105,或者w806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个头有点像air105,或者w806之类的

不像w806,内置ram太小,

网友F:
关注 看这片子还带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 看这片子还带音频

应该是pwm输出的

网友G:
可能是深圳标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深圳标富

就是这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个头有点像air105,或者w806之类的

air105是QFN88封装,W806是QFN56封装,这个是QFN68封装,对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