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duino的esp8266的开发环境下,如何打开看门狗?

楼主(2022-05-01):
我写了一个小程序,运行十多天后就死机。于是我希望打开看门狗,但是在这里打开看门狗后,程序并没有重启,原因在哪里?
void setup()
{
  ESP.wdtEnable(2000);//WDTO_2S
  Serial.begin(9600);
}

网友A:
8266 的 loop 函数就和看门狗串在一起的,loop 卡死必然重启,时间大约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 的 loop 函数就和看门狗串在一起的,loop 卡死必然重启,时间大约十几秒。 ...

原来是已经串在一起了。。。那这么说我的设备应该没死机。但是经过分析应该是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已经串在一起了。。。那这么说我的设备应该没死机。但是经过分析应该是死机了 ...

Arduino 环境下,大多用 yield( ) 函数实现喂狗。

你可以检查下是否卡住的地方包含了 y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环境下,大多用 yield( ) 函数实现喂狗。

你可以检查下是否卡住的地方包含了 yield ...

后来做了实验,在setup()里打开看门狗,在loop函数最后加入while(1),发现可以不断复位了,原来没有加入while,loop函数里有延时函数,据说延时函数里都调用了喂狗指令,所以没有复位